发一个消防报警按钮原理图,大家看看什么原理

楼主(2011-06-17):
发一个消防报警按钮原理图,大家看看什么原理
拆了一个消防报警按钮,照着画的,有错也差不多的.哈哈

网友:
接收带信息的电压信号,地址对后,然后通过控制电流方式反馈

网友:
这个是带通讯的了 ,有自己的地址码,当按钮被按下后向主机发送中断信号,主机接收到中断信号后查询,当查询到这个地址报警后启动报警地址的红灯,同时驱动报警程序

网友(2011-07-27):
这是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其实是主从模式的吧,只有主机轮询到他了,发现他有中断要上报,才可以上报主机故障信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