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夺天工的原理!】讨论!涡轮喷气引擎做功的本质。

楼主(2011-06-17):
弱弱地讲一下我所知道的关于喷气引擎的原理,抛砖引玉,如有说错,欢迎拍砖!

以前一直在想:燃气在火焰筒里快速膨胀,为什么不从前面排出,而直往后喷而驱动飞机的呢?我们知道脉冲引擎有簧片控制进气口,那么涡轮喷气引擎呢?

直到我请教了一位老师才恍然大悟!现在加上自己的理解讲给大家:

我们知道,燃烧膨胀本不能产生推力,如:煤气灶、喷灯,必须有间接的介质才能做功,如:内燃机(活塞)、火箭(动量守恒)。然而喷气引擎似乎做到了这一点:一根铁筒,自动地从一端吸气,燃气燃烧,另一端就排气产生推力,很神奇。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你会说:“有涡轮在里面吹呗!” 这话不假,一个空的铁筒里面点上火确实不会有推力。但是这没有答到点子上!

为什么喷气引擎是“风扇”+燃烧室,燃气就做了功,而我自己在吹风机前面套个铁桶,里面点上火,燃气就没有做功呢?前辈们在如何直接利用燃气做功这个问题上可谓殚精竭虑,最后才有了巧夺天工的涡轮喷气引擎。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要先说一下高速气体特有的一个重要性质——“管道口径扩大、流速反而上升”这一看似有违流体力学的现象。这是因为高速下的气流在收缩通道中会受到剧烈压缩,故出口口径增大时一口气减压、体积变大,所以速度反而上升(拉瓦尔喷管)。

再说涡轮机是如何利用这个效应的。关键是在燃烧室前的压气机里形成的气流必须是是接近音速的,而火焰筒是“大肚子”的,进入火焰筒的气流形成反常的“管道口径扩大、流速反而上升”的状态,达到“恒压燃烧”的效果(就是气体虽膨胀,而压力不变,全部向后高速排出),才能达到把热能转换成动能的目的。引擎不同阶段的压力不同(燃烧室压力低于压气机)形造成火焰筒里的“恒压燃烧”才是喷气引擎能持续工作,而快速膨胀的燃气却不会从前面排出的根本原因。

也只有压缩过的高速气体进入燃烧室,才能做功。试想,没有压缩的或流速和压缩度不够的气体进入火焰筒,点火,引擎肯定变炉子——不做有用功,只发热。
恒压燃烧就是燃气有效做功的本质!

其次,其实引擎吸、排气的流速是相同的(呵呵,很不可思议吧),这与火箭引擎是不同的。排气口的截面积大于进气口的截面积,流速相同,而流量变大,这正是燃气膨胀所做的功,推力也是由此而来。

因此,压气机和涡轮只是辅助设备,提供一个燃烧的环境,真正造成推力的不是涡轮,而是小小的火焰筒!请诸位好好体会一下“做有用功”四字背后包涵的前人的智慧!

有一种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就是一个大肚子的、有喷油嘴的空筒(一个大的燃烧室),没有压气机和涡轮。它工作在高超音速下(空空导_弹、空天飞机),发动机进气口处形成的激波取代压气机压缩了空气,空气在进入后也是减压加速,内部也是等压燃烧的环境。当然,它的排气口也比进气口大。从这种发动机上我们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喷气引擎工作的本质。它是一个能做功的空铁筒!

网友:
学学热力学。

网友:
看来又有人准备动手做涡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又有人准备动手做涡喷了?

呵呵,有高手在做,我怎能轻举妄动~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温合金不好加工啊。

网友:
我这样理解:你把一个燃气桶两端设计成一端口大,一端口小。然后分别放两个活塞,中间用用杆连接。想象,相同的压强下,压力是与表面积成正比。而连杆将两端联系起来了,构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系统,连杆好比那个涡轮轴。   至于不用涡轮的发动机什么的,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你在飞行器后面放炸_弹引爆获得推力,然后连续的引爆就是发动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样理解:你把一个燃气桶两端设计成一端口大,一端口小。然后分别放两个活塞,中间用用杆连接。想象,相同的压强下,压力是与表面积成正比。而连杆将两端联系起来了,构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系统,连杆好比那个涡轮轴。   至于不用涡轮的发动机什么的,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你在飞行器后面放炸_弹引爆获得推力,然后连续的引爆就是发动机了。

不太认同您的观点。

您第一个“压强传递”确有其事,比如水压机、液压千斤顶。但这与引擎的原理相去甚远。因为这种靠增加活塞面积使压力增大是以牺牲位移量为代价的——比如液压千斤顶压很多下才上升一点。只是因为前端压入的体积和末端压出的体积是相同的,体积守恒,截面积变大,位移减小,总能量守恒,系统没有向外界做功。

您的第二个观点,我认为冲压发动机不等于火箭、炮弹等,没有前端封闭的燃烧室,而是两端开口。所以靠的还是高速下空气“管道口径扩大、流速反而上升”的特性。

涡轮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本质原理是一样的,要把握它的本质,思考它与火箭或螺旋桨推进原理的根本区别

楼主:
喷气引擎做功核心过程

进入燃烧室前 空气压缩(流速逐段下降、密度上升)
刚进入燃烧室 管道扩张(减压,密度下降,流速上升)
在中间段燃烧 管道扩张(体积迅速增大,但因为管道扩张,所以密度不变、流速不变)//这就是“恒压燃烧”,此时虽流速、压力不变,
|                                                                      但截面积增大,单位时间内排出的气体质量多于吸入的气
|                                                                         体, 故而产生冲量。
排气道中     扩张,气体减速、冷却,降低至与进气速度一致(与火箭不同吧),产生推力

这个过程中,前一级的压力总比后一级大,因此燃气才不会倒灌

可以参考《航空航天技术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吴永康等著

网友:
御坂美琴。。。顶。。。。。。

网友:
学在清华;玩在北大;死在北航自动化!

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在清华;玩在北大;死在北航自动化!
求解!!!
这是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切身体会啊.....

自动化累众所周知,更别说是北航。。课又难又多,机、电、控制理论。。具体就不展开说了,太多.....

不过还是有不少很有趣的科技活动的~ 像“冯如杯”、挑战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北航都有份。很充实!

网友:
炮姐果然强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自:帝都航空航天大学,问老师呀

网友:
谢谢高手来扫盲

网友:
不是学热机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Female?

网友:
“其次,其实引擎吸、排气的流速是相同的(呵呵,很不可思议吧),这与火箭引擎是不同的。排气口的截面积大于进气口的截面积,流速相同,而流量变大,这正是燃气膨胀所做的功,推力也是由此而来。”

是这样么?我记得引擎工作不是有个参数是叫什么来着,貌似是排气速度与进气速度比,一般是2.几好像,当时看dicovery灾难现场里面讲一个空难事故的时候提到的

网友:
要形成气流自然要压力,方向就是由高到低,燃烧后气压升高要维持前方进气,进气自然要比燃烧室压力高。涡轮维持这个高压这好像不难理解吧,这就是巧夺天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对此有深入研究,不过认为进气的压力高于出气的压力是因为我讲的那个原理实现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空腔中气体是会四处扩散的,会造成进气端压力大,出气端压力小从平衡上要怎么实现呢? 不知道你对物理可感兴趣,如果研究物理,很多时候就会吧物理问题等效模型化。有助于理解。再说一个例子,汽车后轮的差速器结构,会不会觉得很巧妙。但是如果你懂得模型等效化,就会把齿轮看做一些杠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多么巧妙。另外,你说的应该是没有错,不过不够本质。
你知道脉冲喷气发动机么,低速下可以运行的,你解释一下为啥脉冲发动机进气端需要在燃烧时把进气门关闭?

难道你也是宅男?炮姐头像。
其实感觉你和我是一类人,喜欢对任何未知领域探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对此有深入研究,不过认为进气的压力高于出气的压力是因为我讲的那个原理实现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空腔中气体是会四处扩散的,会造成进气端压力大,出气端压力小从平衡上要怎么实现呢? 不知道你对物理可感兴趣,如果研究物理,很多时候就会吧物理问题等效模型化。有助于理解。再说一个例子,汽车后轮的差速器结构,会不会觉得很巧妙。但是如果你懂得模型等效化,就会把齿轮看做一些杠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多么巧妙。另外,你说的应该是没有错,不过不够本质。
你知道脉冲喷气发动机么,低速下可以运行的,你解释一下为啥脉冲发动机进气端需要在燃烧时把进气门关闭?
难道你也是宅男?炮姐头像。
其实感觉你和我是一类人,喜欢对任何未知领域......

呵呵,我也是宅男啊~male。 浅度宅+技术宅。

头像见笑了..借炮姐威名而已。。

你说的模型化思想我很赞同!

不过,“进气的压力高于出气的压力是因为我讲的那个原理实现的”  也许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指的“进气”不是“进气道处的压力”,而是被压气机(引擎前端很多级风扇和收缩的通道)压缩过的、“即将进入燃烧室的空气”。这些空气具有了很高的速度(接近音速)和压力(即使引擎是在低速下)。是指这些空气具有“管道口径扩大、流速反而上升”的特性。因此,进入“大肚子”的燃烧室就会减压增速。后面的也就说通了。  进气道处的压力也是低压(大气压力)。

涡轮喷气引擎就是只有压气机末端那一小段压力很高,前后端压力都低于中间。

压气机提供的压缩气体是关键,否则一定会倒灌的。脉冲引擎就是没有压气机,燃烧时会倒灌,所以才在燃烧时关闭进气门,让气体只往后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次,其实引擎吸、排气的流速是相同的(呵呵,很不可思议吧),这与火箭引擎是不同的。排气口的截面积大于进气口的截面积,流速相同,而流量变大,这正是燃气膨胀所做的功,推力也是由此而来。”
是这样么?我记得引擎工作不是有个参数是叫什么来着,貌似是排气速度与进气速度比,一般是2.几好像,当时看dicovery灾难现场里面讲一个空难事故的时候提到的

也许是这样。这一点记不太清了。

应该更正为“进、排气压强相等”合理一些

谢谢提醒!

网友:
大气  - 涡轮将大气高速吸入,形成高压气体 - 喷油燃烧,高压气体急速膨胀,流量剧增(因为出口大,所以压力不变,流量增加) - 喷出

音频功放就是这原理,说不准就参考功放做的,呵呵~

音频信号 -      电压放大                    -         电流放大           - 输出

汽车发动机的涡轮增压也是这原理

谁给125的摩托加过涡轮增压器?估计能改成250的,哈哈

网友:
还是V3的原理好理解

网友:
炮姐直接用电磁炮就行了,涡轮什么的真是弱爆了..

网友:
涡轮发动机的本质跟四冲程发动机类似,都是由吸气-压缩-燃烧-排气组成,只是涡轮发动机的这4个过程是在发动机不同部位同时连续进行的,压气机从进气口吸气并把空气压缩(相当于吸气-压缩冲程),燃烧室里喷燃料燃烧,燃气对涡轮做功带动压气机(燃烧做功的冲程),如果是涡轴发动机,输出功主要是由涡轮轴通过减速机输出的,涡喷发动机则由尾喷管喷出燃气做功.

网友:
楼主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来自“帝都。。。。”,嗯,只好研究技术,不可太明白社会之事理,否则会被“huishang”哦-----没有MG词吧??

网友:
不过现在有业余爱好者,烧钱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气  - 涡轮将大气高速吸入,形成高压气体 - 喷油燃烧,高压气体急速膨胀,流量剧增(因为出口大,所以压力不变,流量增加) - 喷出
音频功放就是这原理,说不准就参考功放做的,呵呵~
音频信号 -      电压放大                    -         电流放大           - 输出

汽车发动机的涡轮增压也是这原理
谁给125的摩托加过涡轮增压器?估计能改成250的,哈哈

呵呵,同意!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理解了之后就是这么简洁~

网友:
谢谢楼主普及了 我以前就一直以为是因为前面那个风扇气体才没向前喷的

楼主:
有些朋友似乎混淆了“冲压发动机”和“脉冲发动机”。

请细心的读者注意!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脉冲爆震发动机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就是用前端的簧片对气压的反应控制引擎交替的吸气、爆燃、排气。。这种结构使得它可以在低速前进时工作。不过它工作于特定的谐振状态,输出功率不好调节,且最佳飞行速度是650KM/H左右。

冲压发动机则在原理上类似于涡喷引擎,但利用超音速时进气道处的激波压缩空气,取代压气机。里面是“等压燃烧”的。它必须在接近音速时才能开始工作,但优势是重量轻、速度极高(可达到7~15马赫)。它现在常用于空战格斗时用的空空导_弹、和科研中的高速飞机,必须用火箭引擎或涡轮喷气引擎助推达到额定速度后才能启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爆震发动机以前德国在二战时的v2就是用的这个吧,现在也有很多在研究,主要是要提高其效率。随便做个也可以做出来但是效率不高。

冲压发动机分为超音速冲压发动机和亚音速冲压发动机吧。
超音速的压缩后的气体还是超音速的,亚音速的是压缩后是亚音速的气体。
超音速冲压发动机是研究的前沿,材料和结构都很困难,而且要在高空高速的时候启动,DIY没戏的。

网友:
最近流行的“无叶风扇”是不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爆震发动机以前德国在二战时的v2就是用的这个吧,现在也有很多在研究,主要是要提高其效率。随便做个也可以做出来但是效率不高。

--------------------------------------
是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