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一个C语言的FFT算法程序啊!急用……

楼主(2011-06-17):
谁能给一个C语言的FFT算法程序啊!急用……

谢谢啊!

网友:
坤哥 示波器里有,找找看

网友:
这有一个 我试过还不错
ourdev_649897UP29GW.txt(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时间抽取基2FFT(C语言) .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可以用。谢谢啊!

但还是有些不清楚,到底 16个采样正弦函数的点 ,FFT变换后是什么样的图形。

FFT变换的16个点的结果 (原文件名:1.jpg)

MATLAB运算出来的结果 (原文件名:2.jpg)

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之中有一个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可以用。谢谢啊!
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之中有一个错了?

楼主搞笑的很
找FFT急用却连FFT计算后的结果该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还有1楼说的是论坛的“坤哥示波器”(魏坤手势示波器),不是你。

2个峰值就对了,一个实数一个虚数左右对称,16点FFT,计算结果只有前8点有用。论坛有不少帖子讲fft计算结果的实际意义,去找找,学习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让这位哥见笑了!呵呵!

这是我同学的毕设,我给写个程序,可找了些程序,总是感觉不对,一直也定不下来用哪个程序!

那您的意思是说MATLAB运算出来的,和FFT程序变换出来的结果都是对的吗!

虽然学了些FFT,但那时神马啊!哎……

网友:
都是对的。FFT计算结果应该是16点的数组,取模时只取前8点就行了,单片机计算时间就能短一些。网上据说有纯实数FFT计算的C程序,我还没找到过,那个应该计算时间更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都可以!这作何解释呢?

用FFT程序在51单片机上跑出来的结果就只有两个峰值,其他的值都是可以认为是 0 的。

而MATLAB运算出来的除了两个峰值,还有其它好几个模值不能忽略的点!

还是不明白……请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位哥……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懂了,多谢指点!发现自己问的问题是比较RZ了……

顺便把C程序和一些资料上传了吧!

信号处理中常用的一些C语言函数(好像有的有问题)ourdev_650054E4URXR.pdf(文件大小:5.40M) (原文件名:信号处理函数.pdf)

网友:
谢谢楼上,我也好好学一下FFT

网友:
2楼的那个也许能用,但绝不是最好的,甚至是不好。
浮点运算就不说了,光是2π的定义就够变态:DUOPI 6.283185307179586476925286766559,谁有兴趣的话可以数一下小数点时多少位。
这是给单片机用的程序吗?

C8051F的FFT应用手册AN142,非常的好,单就文档前半的描述就能看出,这才是给单片机用的FFT程序。很周到的考虑了程序的运算量和占用空间,有2种输出方式、4种窗函数、小数乘以65536以整数处理,三角函数数组只用1/4个正弦函数就够了。

网友:
。。。额,一直对FFT压力很大》。。。

网友:
FFT到底是在什么的啊?有没有高手能够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FFT到底是在什么的啊?有没有高手能够解答啊?

我不是高手,但是试着回答一下。

大家都知道连续信号有两种表达方式:时域和频域。

但是计算机处理的时候,是将连续信号进行周期采样得到的量化后的离散信号。

那么FFT可以理解为这些量化后离散信号的频域表示,当然这里的频域也是离散的。

网友:
简单的说吧,FFT就是看一般的信号是有多少个正弦波构成的,每个正弦波得频率和幅度是多大。

网友:
恩~不错不错~~~楼主整理的资料留着以后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看那个  《FFT的实际意义》    也许你就明白些了! 我就看了那个才懂了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那个是有些问题,它的频率和辐值都是对的,但是相角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F:

   这位大哥说的对,最近一直在研究那边文档!说实话很不错了,就是不明它的旋转因子是怎么生成表的????

网友:
还没听说用单片机搞FFT的,已经领略到了,收下了所有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网友(2011-09-27):
回复 网友C:

文件下不动呢

网友:
mark一下,一直想整一下FFT的……

网友:
FFT每个人应有都有不同,可以用MATLAB自己写针对自己用的~

网友(2012-09-28):
fft,示波器资料里看过

网友:
这个不错  以后有用

网友:
fft,马克学习下

网友(2013-08-04):
最近在玩,mark

网友(2013-12-07):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154091

网友(2014-08-02):
谢谢,有个问题 得出数组后 怎么在MATLAB里仿真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