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FFT音乐控制彩灯变化

楼主(2011-06-18):
我是新手额、、、第一次做电子产品,但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各位大神能够给点意见哦。(希望阿莫让我审核通过、、、嘿嘿)
大家顶哈啊!
我做的是基于51单片机的音乐控制彩灯项目。打算通过FFT来实现额。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网上搜集到蛮多相关资料。在此也给大家分享哈。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哦。
我想知道这个音乐信号应该怎么获取啊?获取的声波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还有是通过频率控制灯的变化还是通过音调的高低啊?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哦、、、
谢谢诶。
第一次发帖额、、、
下面是一些资料:

楼主:
怎么审核这么慢啊、、、、、、、不会悲剧了吧、、、

网友:
检测电压

网友:
标题党,这个怎么能过的。。。。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音乐信号应该怎么获取啊?获取的声波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还有是通过频率控制灯的变化还是通过音调的高低啊?
---------------------------------------------------------------------
你的这个问题。。。算了。。。还是别做了吧。。。
AD读取进来量化,存数组,然后FFT变换抛出。
控制灯PWM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这样吧、、、、、、、我才大一额、、、、所以
什么都只有自学了、、、
还请大神们指点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菜鸟一个额、、、
那些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发帖子问哈额
我相信这个暑假后一切都会解决的
所以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2011-11-21):
资料有空来看看

网友:
我也审核中...

网友(2012-04-06):
楼主是 女生,你们能不能积极点??

俺是不懂啊,爱莫能助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都过去4个月了~

网友:
标题党,鉴定完毕

网友:
用蝶型运算?

网友:
妹妹呀,一定要抽空下来看看,不知现在搞得怎样了?妹妹给过结果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音乐信号应该怎么获取啊?获取的声波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还有是通过频率控制灯的变化还 ...

如果音频输入音量是可调的,最小5mV,最大800mV,要做怎样的电路用AD才可以采集到呢

网友(2012-05-21):
这个真的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