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AP3530/DM3730上跑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合适?

楼主(2011-06-18):
刚搞了一块Beagleboard xM来玩,马上发现不知道怎么选操作系统了。
Unbuntu貌似跑的不错,就是有点慢。
Angstrom速度不错可是ToolChain看起来怪怪的。
Andriod很热但是不知道对OMAP底层支持如何。
所以请各位大神来给指点一下。

心里盘算的小项目想要接个小屏幕,简单的菜单和人机交互,没打算视频编解码,不过想用DSP来跑些自己的算法。
速度要快,要稳定,硬件扩展接口什么的要支持得比较好

要求是想用尽量主流的Tool Chain,遇到问题也好解决,现有的Linux项目移植过来要尽量方便(不考虑GUI),不用改最好。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采用各个操作系统的优缺点,还有用QT还是X11比较好呢。

先谢过了。

网友:
看需求了,Andriod速度快,整体功能上也比较完善。Angstrom距离产品级别还差点。Ubuntu确实有点慢,但是那个PC的OS阿,啥都有,非常完善。

网友:
ubuntu软件源去安装Linux实时核快一大截。

楼主:
谢两位的回复。

Angstrom还没到产品级,就是说目前还只是在爱好者中玩玩喽?

Linux实时核去哪里找?有适合OMAP 3530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核编译中有个实时选项的,
其实就是换了调度算法,因为实时核尽管桌面快些但是对于笔记本来说会更耗电,对于服务器来说降低了效率。
用ubuntu的话软件源中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两位的回复。
angstrom还没到产品级,就是说目前还只是在爱好者中玩玩喽?
linux实时核去哪里找?有适合omap 3530的吗?

你装上玩玩就知道了,没有稳定到产品级别。
开源的实时内核用的不多了,RTAI好像没有OMAP3530的支持,有人说要做,也没做出来。我本来说如果弄出来了我在OMAP3530上跑EMC2配雕刻机呢。

网友(2011-10-10):
LZ的beagleboard-xm玩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1-11-18):
很好很河_蟹

网友(2012-06-05):
楼主的资料是否可以河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