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前仿后仿各种问题

楼主(2011-06-18):
1、直接用Modelsim做仿真用.v文件,在Quartus下调用modelsim-altera仿真确是调用.vt文件。尝试了下直接把后缀改了交换用,不行!这很不方便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做功能仿真时要把Simulate->start simulate ->Design里的enable optimization设成无效,否则出不来波形。为什么?

3、做时序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vsim-SDF-3250)E:/.../counter_v.sdo(0):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ounter_tb/counter'.
这貌似是个老问题了,试了网友说的各种办法,无效!添加SDF时Apply to Region也试了各种写法。比如:在“/”前写测试文件名,后写顶层例化名。
(我的测试文件名是counter_tb.v,模块名是counter_tb;功能实现文件是counter.v,模块名是counter在测试文件里的例化名是counter)。我试了这样写:counter_tb/counter这样写:counter/counter或这样写:/counter,都不行!
如果把Disable SDF warnings和Reduce SDF errors to warnings 都选上,波形倒能出来,但没有逻辑延时信息,也就是说.sdo里的信息没参与仿真,相当于只做了功能仿真。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不方便上网,手机敲的,有空再上图,请各位谅解!)

网友:
modelsim 的默认testbench 后缀就是.vt的,要不就手动打开modelsim自己做编译。

优化过后一般都会综合掉一些软件认为中间多余的寄存器,所以波形出不来。

网友:
你说的后仿真问题就是没有找到 counter_v.sdo 文件 。在QUARTUS 设置第三方仿真时候设置好输出路径,实在找不到就搜索一下,COPY 到和网表同一个目录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考试没上论坛,先谢谢各位!您说的“COPY 到和网表同一个目录就行”,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