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实现输入X个脉冲,同步输出N个脉冲(成比例)?

楼主(2011-06-18):
如何用PLC实现输入X个脉冲,同步输出N个脉冲(成比例)?频率不超过100KHZ吧。例如输入1个脉冲,输出6个脉冲输入3个脉冲,输出18个脉冲;或者输入3个脉冲,输出1个脉冲,输入9个脉冲,输出3个脉冲。谢谢

网友:
需要同步吗?

楼主:
谢谢,需要同步哟

网友:
如果需要比较高的实时性,还是考虑用一个专用的分频器为好。
用PLC,特别是高速,难以做到同步。

网友:
输出频率是多少?如果输入频率高于输出频率,怎么搞?

网友:
要是需要同步的话,常用PLC做不到这种功能。
可以用cpld做脉冲分频板

网友:
不过最重要的频率你没讲清楚啊

楼主:
频率不超过100K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