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开关电源会烧示波器探头?

楼主(2011-06-18):
我猜测原因是因为零线和保护地线相比,并不是等电势。

我这里测试的是3v

而示波器gnd是和保护地(也就是地球)相连

3v的电压产生,可能是后面用电太大,电线上的压降,或者什么吧

电势不同,比如产生电流,而示波器gnd线的电阻非常小,于是非常大的电流

是这样吗?

··············································
上面应该说错了,虽然的确零线不是0电压,但是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在整流桥那里

接整流后的地,对电源线,都是正向偏执

看图就明白了,在J1是负半周的时候

楼主:
而使用隔离变压器后,

那个变压器的电压,因为变压器的电容相对地球来说太小了,很容易同步

同步用不了多少电流,而且很快电势相同

所以不会烧。

而保护地线和地球链接,地球的电容相当大

两个电势面无法完成同步(足够烧掉探头的电流也完不成同步)

我现在疑问,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可不可以测出相对地球的电压?

我觉得是可以测出的,

隔离变压器不烧示波器,只不过电阻很大,回路电阻太大(释放电流的时候,需要补充,没有补充,很快结束,类似pn结情况)

楼主:
总觉得还有地方没有考虑清楚,不知道哪里不清楚

楼主:
我现在还是在疑惑,为什么电池串起来会升压?

网友:
不是零地,而是整流负和地/零

网友:
如果是非隔离的,100%烧板子或者示波器,哈哈.

相当于交流电直接接到大地上.

我们都是把示波器的地脚去掉.这个才不会烧,但是示波器地上会带电.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非隔离的,100%烧板子或者示波器,哈哈.
相当于交流电直接接到大地上.

这个我还是不知道,理解不了,为什么交流直接到地。

楼主:
网上说的把接头中的地线拆掉,我试试,发现现在示波器的gnd成了110v了。

如果这个时候,班子的地,和地球链接在一起

那么这才是危险呢

相当于220,y电容,到地。这个时候,电流的大小,完全根据y电容

而且引入了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非隔离的,100%烧板子或者示波器,哈哈.
相当于交流电直接接到大地上.
我们都是把示波器的地脚去掉.这个才不会烧,但是示波器地上会带电.小心.

如果是接到整流后面,也会烧示波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零地,而是整流负和地/零

的确是的,这是关键,火线上还有负压的时候

网友:
简直瞎说,要是测电源会烧示波器探头的话,那像做电源的公司不就没法活了?

记得有一次接错了线,导致两个探头直接流过了18A的电流,不过还没有坏 ,在公司探头炸了是因为耐压不够,其他情况还没有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简直瞎说,要是测电源会烧示波器探头的话,那像做电源的公司不就没法活了?
记得有一次接错了线,导致两个探头直接流过了18a的电流,不过还没有坏 ,在公司探头炸了是因为耐压不够,其他情况还没有遇到

我对楼上的无语!

网友:
10楼是没摸强电的人,也建议10楼不要去摸强电,有点危险。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主的示波器电源有没有隔离?没隔离就不要再问了。

网友:
三根线的AC220插头,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节点在供电的变压器这里)
现在插上了示波器,于是示波器的探头GND就和AC220的零线相通了。

网友:
没电人,运气比较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三根线的ac220插头,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节点在供电的变压器这里)
现在插上了示波器,于是示波器的探头gnd就和ac220的零线相通了。

老黄牛正解,所以示波器的电源线有两种,有3线的和两线的,2线的测交流就不会有问题啦,

你可以试试信号输出的地和大地连,应该是110V

网友:
LZ和10楼别自己单独别玩开关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而使用隔离变压器后,
那个变压器的电压,因为变压器的电容相对地球来说太小了,很容易同步
同步用不了多少电流,而且很快电势相同
所以不会烧。
而保护地线和地球链接,地球的电容相当大
两个电势面无法完成同步(足够烧掉探头的电流也完不成同步)
我现在疑问,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可不可以测出相对地球的电压?
我觉得是可以测出的,
隔离变压器不烧示波器,只不过电阻很大,回路电阻太大(释放电流的时候,需要补充,没有补充,很快结束,类似pn结情况)

电力变压器的中线连着地呢!!!!!!!就是一跟零线就是和大地连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三脚插头去掉中间.X10.但注意不碰任何金属.

网友:
等于通过示波器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
应该不会烧探头啊,因为地线很难烧断的!
应該烧电源板的保险丝!
我是做电源设计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冷热地之间短路了,如果冷地有接大地,则会出现问题。
去掉示波器的保护地就行了,不过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