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红外测温,要求做到0.5°(温度范围0~300°)距离1M就OK 谁能推荐一个价格便宜的

楼主(2011-06-18):
如题

网友:
你的要求比我们公司那个福禄克10W的玩意都高,
你的100cm之内精确到0.5,好高啊

网友:
OTP-538U, 网上一大把应用电路,但是是模拟的,精度不太好调整
MLX90614-BAA,数字的,精度还不错,I2C接口,也很好使。就是很贵。

网友:
用GE的可以。

网友A:
楼主太不了解红外测温了。红外测温的指标一般就是1C-3C---1%-3%,而且是针对黑体测量。一般物体的发射系数是很难确定的,光亮的铝合金可能只有0.2-0.4,深色的物体可能达到》0.9.所以楼主的要求提得很业余。
另外,在1m处测量的光斑要多大?
红外传感器的可视角很大的,直接接传感器的话,在1m远的光斑可能达到直径70-80cm,甚至更大。这取决于传感器的可视角。
如果对于光斑要求很高的话,就必须要光学聚焦系统配合。这就要定制了。
从楼主的要求粗率估计,DS大约要》30。
所以建议楼主直接买个带通讯的红外测温仪。光买个传感器是空谈。

楼主:
是的 对红外测温 很不了解 多想大家 指点啊

网友:
我也刚好在了解这方面信息。

网友:
我也想做!可以一起探讨!以前在优利德的时候接触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太不了解红外测温了。红外测温的指标一般就是1c-3c---1%-3%,而且是针对黑体测量。一般物体的发射系数是很难确定的,光亮的铝合金可能只有0.2-0.4,深色的物体可能达到》0.9.所以楼主的要求提得很业余。
另外,在1m处测量的光斑要多大?
红外传感器的可视角很大的,直接接传感器的话,在1m远的光斑可能达到直径70-80cm,甚至更大。这取决于传感器的可视角。
如果对于光斑要求很高的话,就必须要光学聚焦系统配合。这就要定制了。
从楼主的要求粗率估计,ds大约要》30。
所以建议楼主直接买个带通讯的红外测温仪。光买个传感器是空谈。

网友(2012-04-26):
0.5°,1M,範圍0~300°,
不敢想想,呵呵!

网友(2012-06-03):
538U我用过!!!网上的那个电路!拿下来用后,结果温漂太大了!根本不能用,而且也做不到1m远!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不了解红外测温了。红外测温的指标一般就是1C-3C---1%-3%,而且是针对黑体测量。一般物体的发射系数是 ...

MARK  MARK

网友B:
MLX90614ESF-DCI 这个可以测量100cm,精度正负0.5℃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MLX90614ESF-DCI 这个可以测量100cm,精度正负0.5℃

你好,有低成本的红外测温传感器吗?  15CM ,-40到 350  正负2度  厨房食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