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器哪个牌子的比较好

楼主(2011-06-18):
夏天用本本的都用这个不,有用过的牌子推荐下!
这个东西价格相差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用thinkpad不用散热器底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thinkpad不用散热器底座的。。

+1

网友:
我的本本100°照样跑的很欢

网友:
我HP笔记本,散热相当差啊,于是淘宝挑了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底座,发蓝色光,有2个风扇,感觉普通的散热器就可以了

楼主:
用thinkpad的都是有钱的主啊。。。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HP的,温度到夏天估计能烧开水的

网友:
我的thinkpad T410在待机的情况下载40多度,运行程序、上网等温度在50多度。风扇转速在3600转。

网友:
我的也是Hp,怎么不热。从来都没干过给笔记本加散热器的事,除非本本有问题,或你在超40度环境。
一个哥们的联想本,不加散热器就热死,拆开看,内部散热器上的灰尘都把风扇排风口堵死了,打扫一下就OK了

网友:
重要还是在清理灰尘,我的dell前一阵热的不行,风扇基本都是全速转,机器下面也很烫。打开看风扇和散热片之前厚厚的一层灰尘,清理掉后风扇转速降低很多,机身温度也明显降低

楼主:
刚换了笔记本显卡,300大洋,现在用笔记本都是电扇加散热器,没办法这个钱烧不起。

网友(2011-11-04):
用笔记本散热器是饮鸩止渴!散热器用的电源哪来的?笔记本上的5伏电源。我测了一下,市售的散热器工作电流在300毫安左右,4楼说的那种电流更大,要炫当然要消耗更多的电能!我见过有使用笔记本散热器上带有4个风扇,接上后电脑直接死机。我在想,如果这玩意短路了会怎样?笔记本本来就散热不好,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5伏稳压发热更厉害,搞不好过流了,后果我就不说了。其实人家笔记本设计散热的又不是BC,已经很好了,只是使用不当或者是风道堵住了。8楼9楼的才是正解!我的办法就是8楼9楼办法,还用了些极端的办法,就是在后盖和侧面钻了很多2毫米洞,是的,开洞!(上面开洞我观察没用,没有散热通路,电路板挡住了,所以开在侧面和底面了)再就是尽量少使用外接设备,不用的存储卡和优盘及时去掉,把鼠标里那些红红绿绿只是看着好看的没用的发光管去掉等等吧。以上的做法既省电,又环保,而且减少发热。我的笔记本经过改造,风扇工作的频数明显减少。
说实话,我觉笔记本散热器就是一个蒙人的玩意,卖给那些不懂得人的。我估计我发了这个东西,买散热器的会不高兴的。

网友:
T410 (原文件名:T410.png)

网友:
笔记本对散热器的要求很低的,不用好的品牌的,基本上有两个40*40*10MM的小风扇就可以啦,楼主可以试试哦!

网友:
感觉散热器没必要,夏天最热的时候我的R400 A33也就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