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程序问题

楼主(2011-06-19):
已经做了一个MK的电调,找了一个坏的希捷硬盘,在看程序时发现一个问题。在启动前对6个管子测试,在测试NMOS的程序有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程序如下:
  LOW_A_EIN;                 // Low A ein STEUER_A- = 1
  for(i=0; i< (TONDAUER / SOUND2_A) ; i++) {
    HIGH_B_EIN;              // Test B  STEUER_B+ =1
    Delay(SOUND_E);
    if(MessAD(0) > 128) {   // 128-> 0x128
      MosfetOkay &= ~0x08;
    } else {
      MosfetOkay |= 0x08;
    }
    PORTB = 0;
    Delay(SOUND2_A);
  }
  FETS_OFF;
程序中相当于A线圈管子对地导通,B线圈对电源导通,然后测量NULL_A的电压,测量到的电压值<128是正常,>128说明管子有问题,我把图放在下面了,从图上分析,测量到的电压应该要大于128。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
上面的图画错了,从程序看电机B端应该是+12V,A端应该是GND。

网友(2013-02-14):
注意,航模用无刷无位置传感器电机是三角形连接,不是图中所示星形连接。很流行的《直流无刷无感电调设计攻略》中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