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自己搭管子,做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路?

楼主(2011-06-19):
在群里搜了好久,也没有搜到自己搭管子做步进电机细分电路的,一般都是用集成芯片(专用驱动芯片)来做的。本人是初学者,相自己搭个步进电机细分电路(这样理解更深些),用MOSFET作桥,没有细分的我做出来了,横流驱动也即将完成。就是细分的电路还不太明白,资料倒是看了不少。现在想用STM32+OP07(放大器,斩波用)+一些逻辑器件+MOSFET做细分电路。电路还没有搞出来,不知道软件里DA信号和PH相位是怎么同时给出的,难道是相位反馈给单片机,然后产生中断,然后给出DA信号,产生正弦余、弦信号吗??这样的话,如果是单相,比如A相通,那反馈一个中断信号时行的,那如果是AB相同时通呢?不可能同时给两个中断信号,然后一个输出正弦,一个输出余弦把?

网友:
细分查表的数据与相位是确定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明白些?还不是不知道具体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6219驱动,不符合你自己撘的条件,DAC出来送6219的REF端,DAC查表根据两个相位控制脚的信号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3Q

网友:
三相细分的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呵,一起努力

网友:
细分,大约是把电机转动一个步距的时间分割成N等分,再假定电流波形是正弦波,再把正弦波的波形按时间平均分割成N段,并控制驱动电流使电流波形与分割后的波形相符............猜的..........

网友:
我假定电流是正弦波时电机转动时的振动和噪音最小,但实际什么波形为最优要按实际产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机械手抓东西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三相细分的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情

三相的其实跟两相的细分原理类似,就是每相相差120°相位

网友:
你是想学原理还是想弄出好东西来?
细分不难,弄DAC+lm339做比较,实现削波电流控制。控制DAC的mcu存上相应的正弦波数据表就行。
不过建议别干这种事,除非是为了学习。如果只是想扩流,直接弄好mos驱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让机械手步进走的跟小些,抓东西不容易一下子就抓住了。

网友(2016-02-18):
不知楼主用分立元件做出细分驱动器没

网友:
步进电机的细分跟硬件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
用不着重复造轮子吧。做机械手如果这都要自己做,等整个系统都做出来,公司也死掉了。公司用的系统上用的64、128细分的驱动芯片,我只管发脉冲就行了。如果只是想了解原理,测量一下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三相细分的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情
-------------------------------------------- ...

先做两相的,然后再做两相三相变换就好了.

网友:
不建议初学,自己搭,只是驱动电机的化2003,H桥之类的倒是可以。
要加细分的化,很复杂,运行到一些高级的spwm 锁相环一类的知识,半年时间还是要的。
建议学习下脉冲 控制 加减速控制 多轴联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