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多屏拼接板卡, 进度...

楼主(2011-06-19):
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在做这套板卡, 现在略有小成,还差一点就能大成.....

每块板卡可同时输入8路视频,1路rgb或dvi(1920x1080),1路显卡核心(可选,需要显卡板支持), 1路dvi或vga输出1024x768(或1280x1024,1400x1050 etc)
3路全数字总线, 网络总线,数据交换总线,显卡总线
板卡可相互拼接使用,跨屏信号调度,理论127屏, 实际应该也可以,还没测试
每个输入信号可单独开窗口,互相叠加,窗口标题栏,边框等。还提供一路滚动字幕
每路输出可支持边缘融合,边缘扩展
系统共有3种类型的板一起使用, 显卡板(可选)支持colorkey,底板,合成板
除了插入到电脑中的显卡板外,都不需要驱动可直接工作
系统起动时间小于1秒
板卡自动检测信号的存活,有无信号输入,分辩率等,通知到控制电脑
所有信号支持双线信插值输出
所有信号不论是非本板的,还是自己板卡上的,帧数在40-60间,如果同时开9路1920x1080 的RGB画面在一块屏上,帧数降低到40帧

控制端开发包支持语音识别,通过说话来调用预设置好的信号排列,多信号同时移动,总线调度器等。

主要功能都在合成板上实现,主芯片 ep3c40f780, 3片ddr2
下面图片是
板卡1:(显卡),插入到电脑中

显卡板 (原文件名:2.jpg)

板卡2:(合成板),所有功能的最终体现

合成板 (原文件名:1.jpg)

板卡3:(4口底板),供合成板插入

4口底板+合成板 (原文件名:3.jpg)

在屏幕上实现的效果图,4块卡,最多接入32路视频,4路RGB同时显示:

演示 (原文件名:4.jpg)

演示 (原文件名:5.jpg)

演示 (原文件名:6.jpg)

演示 (原文件名:7.jpg)

演示 (原文件名:8.jpg)

演示 (原文件名:9.jpg)

由于家里只有2显示器,所以演示图片都是2显示器的

还就差一个功能,我要让单块板卡支持两路输出,这样就能使拼接的成本再降下去一半,可惜的是输出分辨率就只能1024x768了。 verilog逻辑完成,只差硬件加颗DA芯片了

网友:
这个好狠。。。。。

网友:
广告还是炫耀??

网友:
坐等文档!!

网友:
又是牛人一个。。。

网友:
amo介里

任何不以开源为目的的发贴子

都是耍牛氓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o介里
任何不以开源为目的的发贴子
都是耍牛氓

哇哈哈坐等开源。。。

网友:
pcix的插槽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吗?不过好像只有服务器主板才有pciX

网友:
顶下,希望搂主来点资料,我对多路切换暂时兴趣很大~~~~~~~~~嘎嘎

网友:
这个东西刚刚好很需要,可以作为多画面分割器,价格几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x的插槽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吗?不过好像只有服务器主板才有pcix

应该是32位和64位兼容的。。。一般的主板插进去只有前面半个使用,后面的露在外面。。。
我有一块服务器的网卡,就插了一般照样使用

网友:
目的很单纯

网友:
拼接屏系统用,
年前我们做工程用过一套
12台50寸的进口液晶屏,拼接成一个大屏,派出所的监控中心使用的。

用了一个AV矩阵,一个VGA矩阵。

再一台屏配一个拼接器,(从矩阵过来AV与VGA信号),原理是电脑上位机(通过简单RS232)通知各拼接器显示AV或VGA的哪部分(就是指矩阵的纵横坐标)。
当然也可以各屏显示各自独立的信号。

具体的分割就由单独的拼接器实现了。没LZ这种高级,不过稳定性肯定比楼主好了。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pcix的插槽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吗?不过好像只有服务器主板才有pcix
应该是32位和64位兼容的。。。一般的主板插进去只有前面半个使用,后面的露在外面。。。
我有一块服务器的网卡,就插了一般照样使用

是PCI的带宽远远不如PCIX,如果PCIX的设备当PCI设备使,那就只有PCI的带宽了...就像服务器的千兆网卡,用在PCI插槽的话就没有前兆了。

---------
各种错字

网友:
下午看了,没有回帖,现在来Mark

网友:
支持一下  牛人一个啊

网友:
这个mark一个,比较nb……

楼主:
10屏拼接测试完成, 80路视频(CVBS),10路RGB(DVI或VGA)采集, 10路输出(1400x1050),再后面是100屏

10屏拼接 (原文件名:10screens.jpg)

网友:
楼主啊,在烧钱啊~~~赞一个!!

网友:
这个产品有何实际意义?

网友:
需要主机控制吗,还是独立的系统。

网友:
等开源啊。

网友:
炫耀贴啊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接主机做底图(配合那块小显卡), 也可以不接主机做独立系统使用
新增输出支持,1366x768, 1920x1080

开发包语音控制命令可用javascript定制, 在从麦克风中识别出AddRecognitionWord的单词后,触发单词所命名的函数,for example:

/////////全局函数,开发包初始化时调用Initialize来增加可语音识别的单词
function Initialize(){
  ZTWnd.AddRecognitionWord("关闭所有");
  ZTWnd.AddRecognitionWord("显示字幕");
  ZTWnd.AddRecognitionWord("隐藏字幕");
  ZTWnd.AddRecognitionWord("显示标题");
  ZTWnd.AddRecognitionWord("隐藏标题");

}

function 关闭所有(){
  ZTWnd.CloseAll();
}

function 显示字幕(){
  ZTWnd.ScrollTextVisible=true;
}

function 隐藏字幕(){
  ZTWnd.ScrollTextVisible=false;
}

function 显示标题(){
        var pWindow;

        pWindow=ZTWnd.GetLastHDWindow();
        do{
                if(pWindow.CaptionVisible!=true){
                        pWindow.CaptionVisible =true;
                        pWindow.Border =true;
                        if(pWindow.Width !=0){
                                pWindow.Update();
                        }
                }
        }while(pWindow.ToPrevious());
}

function 隐藏标题(){
        var pWindow;

        pWindow=ZTWnd.GetLastHDWindow();
        do{
                if(pWindow.CaptionVisible!=false){
                        pWindow.CaptionVisible =false;
                        pWindow.Border =false;
                        if(pWindow.Width !=0){
                                pWindow.Update();
                        }
                }
        }while(pWindow.ToPrevious());
}

单屏9窗口演示画面

9路窗口 (原文件名:9channels.jpg)

楼主(2011-08-04):
单板支持1024x768,1366x768,1400x1050 双头输出

大屏幕显示效果图, 另加一个机箱

效果1 (原文件名:demo1.jpg)

效果2 (原文件名:demo2.jpg)

效果3 (原文件名:demo3.jpg)

效果4 (原文件名:demo4.jpg)

机箱 (原文件名:机箱.jpg)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超级矩阵

网友:
楼主这个价格如何?我想买一台.

网友:
真壮观!

不过VGA信号传输距离太近了吧?

网友:
楼主,太狠了!烧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没开售, 准备中

网友:
何苦呀,拓展个完事了。成本不低呀

网友:
合成板打算卖多少钱?

网友:
很有市场,很多监控中心要用到,楼主再做一个视频监控服务器吧可以配套的

楼主:
新进度,双头板,10块,20拼接屏
打开180个视频或RGB窗口的速度在4秒钟左右

180个窗口 (原文件名:IMG_0513.JPG)

180个窗口 (原文件名:IMG_0514.JPG)

10窗口 (原文件名:IMG_0515.JPG)

网友:
十分了得啊,楼主能共享点资料的话,就更好了

楼主(2011-09-03):
2011/09/03 40屏输出验证完成

楼主(2011-10-06):
应用软件更新, 支持远程鼠标键盘操作,网络投屏等功能.

picture (原文件名:network.png)

网友:
啥都不说了,楼主太牛了

网友:
擦。。。越来越牛逼了。。。

楼主:
增加采集信号倒影功能(2011/10/11)

1 (原文件名:IMG_0560.JPG)

2 (原文件名:IMG_0565.JPG)

3 (原文件名:IMG_0567.JPG)

网友:
楼主你这个商品化了么?可靠性怎么样啊?我认识人项目中用这类东西,可以的话我给你介绍下

楼主:
稳定性一流 ,

楼主:
软件更新 2011/10/13
增加串口调试工具到软件中,可以以16进制或ASCII码形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增加功能粘合器,可以 把需要多个操作的功能串在一起,此功能需要工程师写jscript脚本: 如通过串口切换矩阵的同时并切换板卡的信号源,打开滚动字幕,调用远程的程序 通过一次鼠标点击就可完成。

update (原文件名:paste.png)

网友:
这种设备,很多单台在十万以上 做大屏的很多在用

网友:
牛人啊 刚开始学习中

网友:
不错,楼主做的东西是用到大型视频会议中心,或者监控中心的。

网友:
这么强大的东西肯定是商业的,应该不会免费放出来的。

网友:
LZ这个清晰度怎么样啊!~
我公司就是做液晶拼接的,到时候可以合作合作!~

楼主:
清晰度:不降低分辨率, 采集多少分辨率,显示多少分辨率。 支持双线性插值

网友(2011-12-07):
我表示这个玩不起吖,真贵

网友(2012-01-31):
牛人一个啊,这东西现在很有市场前景啊,在DLP和超窄边液晶拼接系统中广泛使用啊,就是一个多屏控制器啊,厉害,佩服。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大多数领域,1000块钱的6850显卡起码可以完成6块1920×1080的拼接。

楼主(2012-04-25):
现在双头都支持1920x1080输出
后面计划做一片2路输出,2头RGB输入,4路视频输入的板。

有兴趣的联系,可以让客户自己打板。
2012/04/25

网友:
lz牛人,不知是否能有文档或者代码之类的

网友:
你好!您方便联系吗?我们公司对你的方案有兴趣,可否详谈。。。。。
QQ:349330058   电话:13662362669

网友:
不错,继续期待楼主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