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用EVC怎样开发图片中的显示界面

楼主(2011-06-19):
图示界面中的大的数字“6”怎样做到的?
使用图片截取的,还是就是这么大的字体。
如有例程请提供,谢谢!

center>
网上找到的图片 (原文件名:电梯多媒体.jpg)

网友:
如果要求不严格可以用.NET

楼主:
要求不是很严格啊,问题是.net下有类似的控件或者现成的类吗?

网友:
Lable控件就行了,尺寸设大点,字颜色设成绿色

楼主:
楼上的我也想这样的简单啊,但在EVC里面好像做不了这样的改动啊?所以一直郁闷中,现在想找一个现成的API的例子。

楼主:
3楼的意思我是明白,我不知道EVC里面好不好做?

网友:
还是用。net写方便很多,vb.net c#都很好用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1455.aspx

网友:
这个数字6你甚至可以贴图上去的,不是很难啊

楼主:
谢谢7楼的。
8楼

这个“6”字是会变化的。具体就是正常电梯到了哪一层就显示哪一层。

目前在EVC里用API方式有点眉目了。就是肯程序比较难啊。

网友:
n个图片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电梯楼层显示这么简单的程序真不如用.Net写快和稳定。LZ能确保第一次写的EVC程序不会出现内存溢出吗,如果没100%把握的话用.Net吧,保证你5分钟就能搞定,而且Managed Code不会出现内存溢出的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看来要转.net了,肯EVC的API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