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做D/A 后面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请问下各位前辈,我这个PWM D/A的 应用 目的是用单片机PWM输出 38~48V的电压 请问后面三级管该怎么配置 实在是调不出啊

仿真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设计啊,看得一头雾水,还不如PWM直接加到三极管驱动上。不过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网友:
看不出来是要做什么  同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这样应该行不通;LM324单电源供电,无法调零;
一阶滤波效果一般,二阶效果理想点

网友(2011-08-28):
用 MOS管 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他想把PWM的信号放大

网友(2011-10-27):
最后面用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

网友:
大家支持下PWM做高精度DA,10--16位精度,反映速度可以慢些,性能稳定可靠,滤波要好。后面加运放增加驱动能力。可以做成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