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一支水银温度计的精度?

楼主(2011-06-19):
我买了一支0-100的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 分辨率为0.1度, 厂家标称是精度达到0.1度, 我把这个温度计放在冰水混合物里面,如果水银囊不是贴着冰块的话测出来的温度是0.5度, 如果是贴着冰块的话基本接近0度, 请问有没有方法正确的知道这个温度计的精度(除了用精密的测量仪器外)?

网友:
就是你的办法,用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来检定0℃,不过应该把冰块和水放到杜瓦瓶中,等达到热平衡以后再用。
用沸水的温度可以检定100℃。
其它的温度,可以用纯物质(至少分析纯)的熔点来检定。

DSC等仪器检定温度,都是用标准试样(纯的低熔点金属)来校准的。

网友:
分度0.1摄氏度的应该是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这个级别的了,自己玩的话,可以网上搜索相应的检定规程。如果要确认这东西是不是准确,咨询计量机构,交点钱检定一下最省事儿。

用这个东西,实践上的最大的疑问是,你能正确使用这个温度计不能,弄不好测试系统误差就比温度计分度大多了。

粗略的检定0度可以用纯净水的冰水混合物,要碎冰和水在保温瓶(杜瓦瓶)中,热平衡状态度数。而且对玻璃温度计的浸入深度,接触等等都有要求。粗略的可以认为,0度达成的位置是固液相界面,所以单纯接触冰块或者水,温度都不一定准的。

100度检定更麻烦,沸水温度和气压有关系,煮沸水盖锅盖与否,晴天阴天可能都影响你的读数了,0.1的分度。。。

网友:
用刨冰机将用纯净水制成的冰刨成雪花状,放在保温瓶中.检测零点。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低温槽检测 -80至95度,恒温油槽检测90至300度.投资6W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买了一支0-100的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 分辨率为0.1度, 厂家标称是精度达到0.1度, 我把这个温度计放在冰水混合物里面,如果水银囊不是贴着冰块的话测出来的温度是0.5度, 如果是贴着冰块的话基本接近0度, 请问有没有方法正确的知道这个温度计的精度(除了用精密的测量仪器外)?

楼主,精密温度计量程只有50度间隔,即0-50度、50-100度、100-150度 等。0-100度再高也有限,水银越多精度就越高!

网友:
还得考虑气压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买了一支0-100的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 分辨率为0.1度, 厂家标称是精度达到0.1度, 我把这个温度计放在冰水混合物里面,如果水银囊不是贴着冰块的话测出来的温度是0.5度, 如果是贴着冰块的话基本接近0度, 请问有没有方法正确的知道这个温度计的精度(除了用精密的测量仪器外)?
楼主,精密温度计量程只有50度间隔,即0-50度、50-100度、100-150度 等。0-100度再高也有限,水银越多精度就越高!

这个不是二等标准的,不过这个温度计比较长, 达到600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得考虑气压问题吧

我觉得在0度附近, 温度受气压的影响会比较小, 气压主要是对高温的影响特别是沸点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所谓气压是指会影响水沸点,因为温度计本身是抽真空并密封的,本身对气压可以认为不受影响。传统水银或酒精温度计是做好后,标定两个温度然后再做刻度,由于制作的不一致性,一批温度计的刻度并不像尺子的刻度是一样的,但具体到每一支温度计都要求刻度在公差以内。达不到要求的要毁掉,不能流入市场。一般温度计本身带刻度的应该是比较准的。有的家里测室温的刻度没在温度计玻璃管上,而是在旁边的木板或塑料板上,这种温度计是廉价的,只能大概看看温度。误差较大。

网友:
送去校验中心,诂价500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找温度计量的书看一下,注意是 计量。

水的冰点(固液相)受气压影响比较小,一般测量可忽略;沸点受气压影响大。
气压对相变点温度有影响,显然气压对含气相的相变点影响大于不含气相的。

网友:
去若干个地方检验。因为检定中心也不一定标准。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搞一些什么精度非常高的温度测量仪器, 我只想在自己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买一个尽量准确的温度基准而已, 如果真想要高精度的话应该是买那种25度量程的一等标准的温度计,那种大概300多吧,不算太贵, 不过只有25度的量程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一般各个省市的技术监督局都有计量器具检定的部门,但是费用高,检验费可能比新仪器售价还高。
因为国家规定,企业一些计量器具必须强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各个省市的技术监督局都有计量器具检定的部门,但是费用高,检验费可能比新仪器售价还高。
因为国家规定,企业一些计量器具必须强捡。

我觉得这里面就有点hei了,厂家生产那个量具才一百多, 检验一下就要几百, 水很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各个省市的技术监督局都有计量器具检定的部门,但是费用高,检验费可能比新仪器售价还高。
因为国家规定,企业一些计量器具必须强捡。
我觉得这里面就有点hei了,厂家生产那个量具才一百多, 检验一下就要几百, 水很深啊。

一班都是生产厂检定的,抽样几个合格了,就表示全都合格了。

网友:
计量器具检定的部门自家的器具也必须强捡,费用之高,你是很难想像的。

网友:
经常检测 精度uW~100W的功率计, 波长范围在400~1200nm,
通常计量院会有2~4个波长标准,  一个通道<2000RMB,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里面就有点hei了,厂家生产那个量具才一百多, 检验一下就要几百, 水很深啊。

很正常,买一把卡尺几百元,检定一把也是上百元。单位曾经用过一种热工仪表,买300,检定一次400.

回复 网友D:

一班都是生产厂检定的,抽样几个合格了,就表示全都合格了。

过了有效期不行,必须逐一上报计量器具。

这些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公司确实吹毛求疵,一些高精尖的企业也确实有必要,但即使这样仍然有漏洞,一些企业瞒报、少报等等。

网友:
LZ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又是一支0-100的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又是耐100度热水的微型自吸泵
水银温度计的数值是由使用者观察吗?主要需要关注的测量区域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lz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又是一支0-100的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又是耐100度热水的微型自吸泵
水银温度计的数值是由使用者观察吗?主要需要关注的测量区域是多少?

这个温度计目的是用来画NTC的的曲线图的, 就是说抽取一些温度点,然后把在这个温度点下把从AD读取到的值记录下来, 然后做成一个图表,这样测量到的温度值应该会准确一些吧, 我前几天就发了个帖子问怎样可以把采样的数据做成图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05464&bbs_page_no=2&bbs_id=1027

网友:
看来是问专业机构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