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L3G4200D)输出受震动影响较大怎么办?

楼主(2011-06-19):
静态时输出原始数据正常,跳动不大,积分角度也正确,电机转起来以后,陀螺输出跳动很大,积分角度也跟着跳,最大能有10度的误差,转速越高误差越大。用手将机身按住情况稍好一些,但是误差还是有3、4度。

ST的官方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对陀螺抗震性的描述,如果是硬件本身的问题,那只能考虑换元件或者软件上想办法处理一下了,目前软件上也没太好的想法。

网友:
有没有这么夸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其他用过这款芯片的兄弟结果如何,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减震或者数字低通滤波,主要看截止频率,和相位延时要求。

楼主:
普通的均值滤波我认为效果不大,
假设我采样间隔为dt,采样值为a1,a2,a3,a4,那么由这四个值积分为(a1+a2+a3+a4)*dt
均值为(a1+a2+a3+a4)/4,由均值计算为((a1+a2+a3+a4)/4)*(4dt)=(a1+a2+a3+a4)*dt
二者是一样的,如果积分有误差,那么均值的结果也有误差

低通应该好一些,得实验看响应够不够快

网友:
均值滤波不可能减小随机噪声,低通响应可以用MATLAB直接仿真。并且也要看你的机子的震动和运动的频率范围,如果数据刷新率不高,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1-10-18):
楼主静态下输出时多少啊,我的y轴静态下竟然出现1dps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水平静止放置时各轴输出波动范围很大,而且看起来很没规律,我使用F040单片机IO模拟spi读数的,ODR=100Hz。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吗。读status_reg的值为0x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