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上 AVALON编程求助。。如何设置外部输入信号接口类型?

楼主(2011-06-19):
在黑金开发板上的教程中有如下图的说明 黑金板上的是PWM 的输出

而我现在要用到输入信号 请问该如何选择呢

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
export类型是不分输入输出的,只要是自己定义的信号端口都设置成export就行了,后面direction那一栏是软件自动检测的

网友:
不论输入还是输出,都像他那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