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5V压降的二极管或稳压管,即大于5V就输出5V

楼主(2011-06-19):
各位高手们好,我做了一个信号检测电路,要进入单片机AD采样,但不能保证信号永远小于5V,大于5V会把单片机烧掉。请问有没有5V压降的稳压管,即大于5V就输出5V

网友:
5.1V

网友A:
做好限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二楼的意思,就是串一个电阻再送进单片机。
串了电阻之后,不必管进来的电压有多高,因为IO口上有ESD保护电路,简单地说等效于有两个二极管分别反接到VCC和GND。如果你的单片机没有ESD保护,那么还是换个型号罢。

网友:
1楼的意思是加个5.1V的稳压二极管,但不知道楼主的电压会不会热击穿稳压管?

网友:
标准 5 V 箝位电路,但是要考虑稳压管的频率响应
             ____
------------|____|---*---
                   __|__/
                     /\   4.7 or 5.1V 稳压管
                    /  \
                   /____\
                   __|__
                   / / /

网友:
7楼的电路恐怕作用不大。
   在被本网站封_杀的那个网站上有很一篇很经典的文章说到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5V1应该可以的。或者TL431?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接到VCC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7楼的电路恐怕作用不大。
   在被本网站封_杀的那个网站上有很一篇很经典的文章说到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找看。

给个地址看看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做钳位点路

网友:
TVS管,Esd管都可以

网友:
软件高手开始着手学习硬件了

网友:
元件不是你想要多大就有多大。比如4.7V和5.1V。很少有5V。

网友:
5V1的,10个中肯定能挑负偏差在5V的。

网友:
用4V7的稳压管。还不明白为什么说7楼的接法不行。

网友(2011-11-07):
小电流(典型值=5mA)的情况下7楼的电路因该是起作用的,几十个mA以上TVS等降压就不行了.

网友(2012-06-25):
加一个5V的LDO就能搞定,SOT23封装的

网友:
5.1V稳压管就行了 其他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限流

学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