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主板设计人员脑子被门挤过,哎。

楼主(2011-06-19):
昂达N73的主板,带集成显卡,但是效果不好,我新买了独显插到主板上。
当然接独显之前要进BIOS设置显示卡位置,PCI-E或者板载。
现在独显貌似出问题了,我想再切回集成显卡,但是无法再切回去了,因为独显坏了根本无法显示,更别提进BIOS设置了。
我试着清除主板CMOS也没用。
悲剧了,昂达的设计人员连这都想不到,真是吃白干饭的,BC。

网友:
公司主板是技嘉的,家里主板是微星的,在加了独显之后自动切换到独显输出,拔掉独显自动回到集显输出。

楼主:
羡慕。
哎,再也不会买昂达的任何产品。

网友:
没买过啊。。。

楼主:
刚给他们官网上上海所有的经销商打过电话了,都说不做昂达了,我勒个去。不做了还放在官网上干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那个跳线引起的吧。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

网友:
上网查查同德五狗:七彩虹,昂达,双敏,铭宣,盈通
你骂昂达骂错了呢,人家根本就不做研发生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那个跳线引起的吧。

没什么跳线,JBAT1跳线是清CMOS的,我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

以前独显没坏的时候我通过BIOS可以切换,独显坏了BIOS没法设置了

网友:
LZ就不会去借块显卡改成板载起动啊。
有本事自己去设计一款啊。
不要老是发牢骚。
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不会想。

楼主:
同德就是台湾同德(Palit)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台湾。作为台湾最大的显卡OEM厂商,同德(Palit)显卡一直被称做国内非公版显卡阵营的“军火供应商”,它是 nVIDIA的AIC(nVIDIA核心合作伙伴),又是ATI的AIB(ATI认证最高级别合作伙伴)。两家的显卡它都做,但是这个厂很特别。它不做自己的品牌,(同德前几年还想收购同德五虎之一,以便形成自己的品牌,但~~~~)专们帮别人代工。由它代工生产出来的显卡就叫同德卡。该厂以擅长控制成本著称(说难听点就是有点偷工减料),生产的成本较低,因此成为国内贴牌厂商们最喜爱的合作伙伴。七彩虹、铭瑄、昂达、双敏、盈通这5家厂商自己不做板卡,专门找同德代工(还有一些其它牌子)。它们就叫“同德五虎”。也有人称“通路五虎”(也有人骂同德或通路五狗),这个在文章开头我就提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就不会去借块显卡改成板载起动啊。
有本事自己去设计一款啊。
不要老是发牢骚。
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不会想。

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你的借给我吧。

网友:
对电脑硬件了解多的都听说过同德卡。

楼主:
七彩虹、铭瑄、昂达、双敏、盈通
记住了,黑名单。

网友:
这种问题几下就解决了,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问题几下就解决了,不用那么麻烦
诚心求解?
不要跟我说借个显卡,呵呵。

网友:
清BIOS无效?不太可能吧。楼主一定是搞错了

网友:
拔电池 清空BIOS
默认应该是板载显卡。

网友:
实在不行上X光,神马EPROM,EEPROM,FLASH信息全丢失
对着要擦除的芯片搞,搞到旁边的芯片就麻烦了

玩笑,哈哈~

网友:
直接撬掉电池试试
顺便短接电池座正负极

网友:
能通过自检吗? 能的话就盲操,不能就主板也可能跟着坏了 最好独显拔掉

网友:
昂达我还有一块9600GSO,用了8个月就坏了。

楼主:
显示一点反应都没有,看不到自检,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网友:
你不会把显卡拔了吗?

清CMOS后的默认设置应该是自动选择,即不插独显时使用集成显卡,插上独显时使用独显。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是把显卡拨了会自动切换到集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不会把显卡拔了吗?
清cmos后的默认设置应该是自动选择,即不插独显时使用集成显卡,插上独显时使用独显。

我肯定把独显拔了啊。 扣掉电池也不行。

楼主:
悲剧,同德,SHIT

网友:
拿掉电池至少8小时以上,最好是1天。保证CMOS清掉了。一般1-2小时是请不掉的,有电容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拿掉电池至少8小时以上,最好是1天。保证cmos清掉了。一般1-2小时是请不掉的,有电容保护的。

谢谢,按你的方式试试,明天晚上汇报结果。

网友:
梅捷也是一个SB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把独显拔了~那应该是主板坏了~不是显卡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LZ放电还是没有效果的话,LZ主板其他部分估计是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如果lz放电还是没有效果的话,lz主板其他部分估计是有问题了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如果把独显拔了~那应该是主板坏了~不是显卡了~

我打DOTA的时候突然界面卡主,电脑死掉,我按开机键关机。
再重启就显示没反应了。

之前换显卡不切换BIOS也是目前的现象,所以我倾向于显卡坏了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坏了?我觉得LZ没有再用一块独显测试,否则也不会在这里骂街了。
你的情况我觉得是应该是主板或者电源有问题了。清空cmos肯定默认是集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如果lz放电还是没有效果的话,lz主板其他部分估计是有问题了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如果把独显拔了~那应该是主板坏了~不是显卡了~
我打dota的时候突然界面卡主,电脑死掉,我按开机键关机。
再重启就显示没反应了。
之前换显卡不切换bios也是目前的现象......

这情况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把显卡烧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昂达的路过,温度很给力待机58°

网友:
昂达很便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如果lz放电还是没有效果的话,lz主板其他部分估计是有问题了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如果把独显拔了~那应该是主板坏了~不是显卡了~
我打dota的时候突然界面卡主,电脑死掉,我按开机键关机。
再重启就显示没反应了。
之前换显卡不切换bios也是目前的现象,所以我倾向于显卡坏......

独显拔了,清CMOS,集显不显示的话……我也觉得是主板挂了

网友:
有时是主板的针插上有氧化层. 没有清到CMOS. 可以下了电池,然后短路电池座+ -极试试.

我2005年买的Inter的主板. 从没出过问题. 中间玩超频2次都以为一定要烧CPU,RAM的.都给我保护下来了.

出现CMOS清不了,就是针插上有氧化层的问题.

网友:
取电池之前把机箱后的220V电源线拔去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讲,自己能动手当然好,若是不能就不用了,我的DELL D620 碰到显卡门,修了一次一个月就坏了,现在修好后,天天都在担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七彩虹、铭瑄、昂达、双敏、盈通
记住了,黑名单。

同样记住了。

网友:
我只用华擎的,之前买过同德凄惨红和深圳山寨卡,都挂了。现在可能RP好,06年之后装给自己和别人的都没什么问题,连电容都不爆。

网友:
取主板电池,短路正负极,不想短路正负极的话就放二十分钟再开。

再不能启动就是集成显卡坏了,不可能去了外部显卡不切回集成显卡。

BIOS里设置也是优先级,你不会设置成只用外置显卡吧?
如果是你设置的只用外部显卡,那谁也不怪怪你自己。但去了电池也应该回出厂设置。

网友:
映泰显卡。GTS250

杠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七彩虹、铭瑄、昂达、双敏、盈通
记住了,黑名单。

盈通 9800GT,做工不说了,HDMI都没焊。好在没坏。这次记住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啦
七彩虹、铭瑄、昂达的主板我都用过
七彩虹的显卡我也用过
感觉质量还行,运气好没坏
就说主板吧
七彩虹我刚买了块AE50,650元,相同类型的主板技嘉差不多要双倍价格
七彩虹保修三年,也许七彩虹质量差些,我还是愿意承受这个风险

网友:
我今天便秘,是不是地球的引力变小了?

网友:
清BIOS,重启两次就好了~~BIOS都是基于公版修改的,楼主先找下解决办法,别动不动就骂人

网友:
这个主板清CMOS要把跳线跳到清除的位置上,然后开机一次,再关机把跳线跳回来,然后再开机。如果仅仅跳一下跳线是不会清除CMOS数据的。

不知道会不会挨骂。

网友:
这种问题不应该先怀疑显卡坏了,先把内存测一下,看是坏了还是没插好,一般集成显卡的主板对内存要求比较高

如果有诊断卡测,或者接键盘,一般主板开机后,键盘灯会亮、灭、亮,代表机器启动,可以按DEL进BIOS,盲打做恢复默认值操作

另外现在的bios操作数据有的是存在flash里面,即使掉电,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主板清cmos要把跳线跳到清除的位置上,然后开机一次,再关机把跳线跳回来,然后再开机。如果仅仅跳一下跳线是不会清除cmos数据的。
不知道会不会挨骂。

我看网上说是不带电 把跳线跳到清除的位置上,然后等待5秒钟。。。

今天下班我再按你说的办法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问题不应该先怀疑显卡坏了,先把内存测一下,看是坏了还是没插好,一般集成显卡的主板对内存要求比较高
如果有诊断卡测,或者接键盘,一般主板开机后,键盘灯会亮、灭、亮,代表机器启动,可以按del进bios,盲打做恢复默认值操作
另外现在的bios操作数据有的是存在flash里面,即使掉电,也没用

我倒是没注意内存,本来想把内存重插下的,但是想想算了,好像没内存的事情
下班回家再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给楼主一个建议:搬机到电脑城,让维修电脑的找一块显卡帮你设置好bios再拿回家。估计是免费的。

谢谢阿莫的回复,到电脑城也比较麻烦,我想先确认是哪个的问题,显卡还是主板还是内存,然后再网购一块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要先把电源线拔掉,然后下电池,然后按下开机,等个几秒钟,CMOS回到出厂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取主板电池,短路正负极,不想短路正负极的话就放二十分钟再开。
再不能启动就是集成显卡坏了,不可能去了外部显卡不切回集成显卡。
bios里设置也是优先级,你不会设置成只用外置显卡吧?
如果是你设置的只用外部显卡,那谁也不怪怪你自己。但去了电池也应该回出厂设置。

谢谢大胡叔的回复,有优先级的设置倒是好,他这设置貌似是设显卡位置,要么PCI-E要么板载,没有什么优先级。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要先把电源线拔掉,然后下电池,然后按下开机,等个几秒钟,cmos回到出厂设置了。

按下开机之前要接回电源吗?

网友:
我上次装独显时貌似都不用设置,直接插上开机就行了.

网友:
对,主板挂了也没显示的,不一定是不能自动切集显

网友(2013-08-11):
引用 楼主:
同德就是台湾同德(Palit)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台湾。作为台湾最大的显卡OEM厂商,同德(Palit)显卡一 ...

举报,你盗用袋鼠的头像

网友:
到底是瞎鸡整 还是鸡吧瞎整 还待CCTV下回分解

网友:
要么主板挂了, 要么内存松了,  上个无源蜂鸣器 开机看是否有自检报警声, 有报警声就拔插内存试

无任何声响, 主板问题多

如果拔了显卡, 开机 有嘀 一声自检通过的声, 还无显示, 才认为是显卡的事

绝不关显卡事

网友:
楼猪的头像有点邪门

网友:
没人看日期吗?

都是11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要先把电源线拔掉,然后下电池,然后按下开机,等个几秒钟,cmos回到出厂设置了。

虽然是11年的事,但是看到这个我仍然笑了

网友:
做过系统管理员的人是不会买昂达的,插块诊断卡吧

网友:
突然发现LZ好像山寨了袋鼠的头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