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框之间自定义消息的响应一直不行(里面有工程文件)

楼主(2011-06-19):
请教一个自定义的消息的传递问题,我在主对话框中的TAB control下,建立两个PAGE1和PAGE2两个对话框,我现在是能在单个对话框进行自定义消息的能够响应,从对话框2传到对话框1传递的自定义消息一直不行,请教一下大家,我写得sendmessage函数对吗?
void CPage2Dlg::OnButtonTset()
{

        CPage1Dlg m_page1;
        ::SendMessage((m_page1.GetDlgItem(IDD_PAGE1))->m_hWnd,WM_MyMessage,0,0);

}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

网友:
你的m_page1 是局部变量,这样是错误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能具体点吗?
CPage1Dlg m_page1;

void CPage2Dlg::OnButtonTset()
{

::SendMessage((m_page1.GetDlgItem(IDD_PAGE1))->m_hWnd,WM_MyMessage,0,0);

} 改成上面这样还是出错。

网友:
先获取CPage1Dlg的指针。

::SendMessage((m_page1.GetDlgItem(IDD_PAGE1))->m_hWnd,WM_MyMessage,0,0);

网友:
网上搜搜看吧。需要在头文件和源文件的开始处定义那个消息的 messagemap 一共有两个地方需要添加。

网友:
还没有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了,不能再GetDlgItem(IDD_PAGE1) 这是获取控件的。

楼主:
我上传的是简单的自定义消息响应测试代码,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错了,不能再getdlgitem(idd_page1) 这是获取控件的。

嗯~昨天没有仔细看。

改成

        CTabCtrlDemoDlg * m_page = (CTabCtrlDemoDlg*)AfxGetMainWnd();    //by racede
        m_page->m_page1.SendMessage(WM_MyMessage, NULL, NULL);           //by racede

项目在下面,转换成VS2008的项目了..

楼主:
我运行你这个程序的时候一切正常,
我运行我改了以后的程序,能够响应消息了,但是在关闭窗口的时候会出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在源程序上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运行你这个程序的时候一切正常,
我运行我改了以后的程序,能够响应消息了,但是在关闭窗口的时候会出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在源程序上修改后的程序

我修改过的地方都带上注释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没有留意关闭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我试了一下ok,就直接停止调试了。

楼主:
我对比了,我把整个代码都复制过去了,在我原来的工程,关闭就是要出错,你改了的,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对比了,我把整个代码都复制过去了,在我原来的工程,关闭就是要出错,你改了的,就没问题。

那你肯定还有地方没有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