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脑显卡问题。

楼主(2011-06-19):
联想本本G450,使用一年,刚装的win7系统,显示有问题了!

用系统自带的驱动时,在设备管理器中 显示适配器 下为  “标准VGA图形适配器 ”。能正常使用,
但字体模糊,伤眼睛啊!

更新驱动后:电脑的显卡为 NVIDIA(英伟达) GeForce G210M ,能正常装驱动,重启后 在欢迎进入windows界面后
本应该显示鼠标的箭头时,却没有反应,屏幕是灰的,背光是亮的,等久一点:1.有时候是蓝屏后死机;2.有时候
能听到进入windows的声音,但是不显示!

请问这是显卡坏了吗?如果是显卡坏了,是不是显卡驱动应该是装不上的!谢谢!

楼主:
没人回应吗,顶一下。。。

网友:
驱动问题吧

楼主: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各种驱动都试过了,没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各种驱动都试过了,没用啊。

垃圾软件。。。直接去官网下驱动啊~

楼主:
试过了。各种驱动,官网的驱动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管用啊。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显卡坏了,不装驱动没问题,或者是在安全模式下也没问题,否则就是蓝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