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大神可以贡献一下电子节能灯的电路图?

楼主(2011-06-19):
我最近在学Altium designer,想找点实例来做做,恰好我的台灯坏了,本来想上网搜搜有没有电路图的,可是网上的都不知道可不可信,上次搜了个音响的,做出来发现是不能用的,悲催了。所以想到来这里,求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贡献下实用的电子节能灯电路图以及各个元件参数,谢谢。。。

网友:
买一个抄板!还有,你怎样解决灯管?

网友:
找一个坏的来看看,拆了还能有元件用

网友:
网上一大堆,也可以参考下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怕哈,我有外壳,就是想要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里面的PCB板的布局。。。

网友:
这个不建议自己做,如果没有强电电路或开关电源设计经验,并且不理解它的工作原理的话。

成本最低的方法是找一个坏的节能灯,功率和台灯差不多的,最好是大品牌,把里面的镇流器拆下来

或者直接买一个电子镇流器,十几瓦的,拿来用。五金店有卖,十块左右

网友:
建议买个同功率的新的节能灯,拆了里面的镇流器,接到你的台灯上,记得把启动电容拆掉,因为台灯灯管上有启动电容了,两根线接你的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原理图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个方案,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LED灯管的时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