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的屏坏了。。。。。。。。。

楼主(2011-06-19):
控制器的屏坏了,拆开后找到屏的型号为AM320240N1 TMQW01H(R)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一样的 ,知道的大哥请留个口信 谢谢。。。

网友:
天马的屏
分辨率320*240
楼主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屏的datasheet,看一下脚位排列,然后再找
从天马的产品里面找机会比较大

网友:
这种屏大多数情况应该是通用的,接口都是兼容的.
320240的屏带控制芯片的话一般也就SED1335或瑞佑公司的RA系列了.别的比较少见.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回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只有台湾晶彩的有一样的型号,至于脚位排列,我实在不懂这个,
还请各位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其他型号?

网友:
上图,背面的。

网友:
这是晶彩光电的屏,怎么打了TM开头的标

你可以直接发mail给晶彩光电询问一下,他们的技术人员很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