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把WAV文件数据改为单片机数据的软件

楼主(2011-06-20):
把WAV的音频数据 转为 。。。0XFF,0XAA,0X11。。。。的软件

网友:
貌似wav文件就没经过任何编码。

网友:
就是波形文件

网友:
找他很多年了,谢谢诶!

网友:
试试,多谢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没说解码啊。就是把语音数据提取出来 转为 编译器使用的 0X00 数据格式

网友:
如何使用,咋没见到哪些C文件的数据?

网友:
找到了,谢谢,在同一目录下,文件名为out.c
提示

out.c文件打不开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0464FL7U7I.rar(文件大小:185K) (原文件名:out.rar)
不知啥原因,请赐教,谢谢!
原文件为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0465A43Y6M.rar(文件大小:112K) (原文件名:部队起床号.rar)

楼主:
查出BUG  已修正

7楼那位,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0593M908HL.rar(文件大小:146K) (原文件名:部队起床号.rar)

网友:
直接用GOLD WAVE处理就是啦。对原文件做重新采样、音量调整、降噪之类的处理之后,另存为 snd 文件即可(Raw类型),音质选PCM无符号8位就是了。这个软件支持的文件种类非常多,俺甚至用它从rmvb文件提取音频。。

网友(2011-08-11):
谢谢楼主哦 正好需要这个东东啊

网友:
可能用的到 WAV MARK

网友:
有空也试下

网友:
我也来一个工具,很简单,直接把文件拖放在窗口,回车自动生成,单片机所需16进制数组。
用C-free编译的,有源代码,DOS界面,使用简单,O(∩_∩)O呵呵~
自己可以更改源代码,增加自己的所需的功能:-)

包含以下文件:
├─WAV_Files
├─Code
│  ├─Test_01
│  ├─Test_02
│  ├─Test_03
│  └─Reference
├─Tools
│  └─wav_to_C_code
│      ├─最简工具
│      ├─录音机
│      ├─源代码__C_Free编译
│      └─程序工具
└─AVR_IO
    ├─程序
    └─源码

工具是自己用C写的,很多BUG在所难免,呵呵,无病毒,放心使用吧:-)

截图:

DOS界面 (原文件名:DOS界面.png)

生成的16进制数组C文件: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模拟CA卡,我现在只能用ATmega8 模拟Irdeto CA卡 正常测试通过,现在想模拟Conax CA卡,呵呵O(∩_∩)O~

网友(2012-07-01):
如何使用,怎么调入wav文件

网友:
mark 可能以后会用

网友(2012-12-10):
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3-01-29):
留着以后用用,多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