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是学VB还是VC,我的年龄偏大,学精没希望,入门能动作就行。先谢了!

楼主(2011-06-20):
我能用BASIC编程,CVAVR知道一点,最近产品要升级,上位机用PC,下位机是多台单片机,原上位机是单片机,设有键盘、LED,我对vb和vc一无所知,向各位请教,应付这个工作,是学哪种合适,谢谢。

网友:
vb,VC都可以,我觉得VB不错

网友:
至少换C#,VB抛弃

网友:
delphi好哦,容易上手,阿莫那个delphi的80例,搞一遍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快速上手,优选VB

网友:
学VB吧,VC几乎不可能速成

网友:
看您有什么基础了,如果你有C语言的基础,学VC应该比较快,如果不会C语言那么VB上手还是很快的。

网友:
有C语言的基础,学vc也快不了,vc的学习曲线是相当陡峭的。
vb,delphi,c#都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尊重多数朋友的意见,决定学VB.

网友:
C#吧 推荐C#

网友:
既然不想精通,只想实现功能,那么C#和Java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
我推荐你VB  因为你本身还会BASIC语言 我是在C语言的底子上去学VB的  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用得也是得心应手啊 最主要就是你肯学 跟用得多

网友:
VB拿本书在电脑上练习一下一个星期基本上手,写写小项目足以

网友:
如果有人指点,又有C基础,就上VC。两点都达不到,又想速成,就VB吧。VB能很快让你体会到编程乐趣,对入门者的鼓励作用是巨大的。当然随着应用深度增加,与单片机C的配套等要求渐渐多起来后,VC就比VB更适用了。如果能走到这一步时,再学VC吧。

网友:
python + wxpython 最容易上手,也最简练

网友:
呵呵,如果有点C++基础,QT不错

网友:
c#或者delphi,
c#语法跟java差不多,比较优美有规律啊

网友:
VC6业余或者偶尔写上位机效率太低, 而且楼主有Basic经验,  明显是 VB,VB.net...

不要再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对于简单的上位机程序, 普通的高级编程语言都够用, 哪个熟悉用哪个.

网友:
你有多老?比我还老?
没有那个语言好,合适最好,最好是什么都会
我现在就会好几种,这个关键看需要,多会几种,以后讨生活更容易1些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VB肯定比VC好用

网友:
QT吧,跨平台

网友:
觉得delphi可以,简单,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就一个几十K的EXE,拷到哪里 就可以工作了,呵呵

网友:
不要c/c++自虐了,我觉的python学起来最快,串口编程太方便了,usb也有第三方的,动态语言,用起来很舒服,编写很快,pyqt做界面也比c++快n多,但就是代码不知道怎么保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嵌入式上位机有人用python做吗?我是太希望脱离c/C++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学,没时间 唉

网友:
VB 6.0阵营

网友:
回复 网友A:
qt吧,跨平台

正解!!

网友:
VB或VB.NET

网友:
不上像Linux、WinCE的OS,上位机可以用VB、或是Delphi,非常的好用,自己的体会,而且不用太多的转型(我是说VB,因为你有Basic的基础),要是下位机上操作系统劝你还是 C++ 吧,以后你必然会转的,这也是个人体会。什么 C#、.Net都是浮云,如果下位机能力有限时你就会发现,其实下位机永远都是处理能力有限,况且还有Qt作为你坚强的后盾。

网友:
就像找女友,
VB是你看不看得上的一位,如果你看上,能干很大的事情,当然,你也不用费很大力气去追。
至于VC,你看到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当然,一旦你拥有了这个女友,你就不想其他女人了

网友:
vb上手快一些,选vb吧

网友:
VB6做多线程麻烦,如果涉及多线程,趁早别弄vb,换其他任何一个都比vb强。

网友:
我用python + wxPython写的软件界面,是我们的项目生产测试用的。之前很少写上位机的界面,python + wxPython也是第一次用,这个只花了两个星期。

wxPython写的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HA108_TxH_ID_Writer.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c/c++自虐了,我觉的python学起来最快,串口编程太方便了,usb也有第三方的,动态语言,用起来很舒服,编写很快,pyqt做界面也比c++快n多,但就是代码不知道怎么保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嵌入式上位机有人用python做吗?我是太希望脱离c/c++了

小弟就在用,虽然刚刚才开始。
另python可以只发布字节码的文件(不必发布源码),即pyc后缀的就是编译后的文件;还可以用py2exe或pyInstaller将连同python解释器一起打包成exe文件来运行于没装python环境的机器上。

网友:
越看越不知道学啥了。。。。。

网友:
短期用,学VB.
长期用,学VC.

网友:
:
    我的“机器人开发系统”已蚂蚁啃骨头地进展了4个多月了,由于中间中断WIN编程学习达十年之久,所以只能用还有点基础的VB6来实现。也是边开发边纠结:VB6开发的通用软件在WIN7、WIN8系统上还能无障碍运行吗?会不会遇到被抛弃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