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四桨无人机

楼主(2011-06-20):
http://slide.mil.news.sina.com.cn/slide_8_19407_8817.html#p=1

网友:
怎么看起来是电动的?为什么不是油动的?

网友:
油动的话估计就单轴了。

楼主:
照片里还隐藏了一个三桨固定翼,貌似可以垂直起飞,有点V22鱼鹰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里还隐藏了一个三桨固定翼,貌似可以垂直起飞,有点v22鱼鹰的意思?

没有必要像V22吧,那么复杂.

这么小的东东,直接用手,或者弹射器就可以发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必要像v22吧,那么复杂.
这么小的东东,直接用手,或者弹射器就可以发射了

手抛机是前线侦察用,用途不同,自主起飞降落也是有意义的
麻绳的小四轴群不是能做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主降落、自主充电补充能源、无人机群协作跟踪运动目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7296&bbs_page_no=1&bbs_id=1025
你注意看里面的视频与图片,那个小四轴可以自己对准充电平台降落,充满后再起飞执行侦察任务

网友:
我已经在做一个阿凡达战机了。
两轴,而且两轴都可改电机轴线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在做一个阿凡达战机了。
两轴,而且两轴都可改电机轴线方向。

电机转向用舵机控制吗?贴个图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在做一个阿凡达战机了。
两轴,而且两轴都可改电机轴线方向。

电机转向用舵机控制吗?贴个图片啊

应该是用舵机控制

不过好像1轴可改轴线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在做一个阿凡达战机了。
两轴,而且两轴都可改电机轴线方向。
电机转向用舵机控制吗?贴个图片啊

是用舵机,但现在就是卡在舵机与电机座的连接方式这里了。
晚上我会另开帖出来。请大家一起想办法。
用舵机的话最好用球头。但那样就复杂了,手里还没有零件,我考虑用钢丝。但钢丝钢性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舵机,但现在就是卡在舵机与电机座的连接方式这里了。
晚上我会另开帖出来。请大家一起想办法。
用舵机的话最好用球头。但那样就复杂了,手里还没有零件,我考虑用钢丝。但钢丝钢性不够。

这个是我以前用SW画的“臂管安装座”,金属球头直接拧金属摇臂上,可以用舵机带动整个尾管旋转

网友:
我晚上回去发图,看看我弄的:6mm碳杆+6X12轴承+电机座。舵准备用热熔胶粘+尼龙扎带固定到电机座上或者碳杆下。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二轴,用的是自己的飞控。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希望二位DX能随便关注下~
等PCB送来后就可以飞了。
还差一个尾翼,等有心情了再做,最近忙着期末考试。尾翼用0.5mm的玻璃钢板做,坚固不坚固做完再说,不行就换1mm玻璃钢板

“机翼”用的是2MM的玻璃钢板,很硬,整个结构我用锯子锯了一天,手起泡了都...在宿舍没条件,不敢用电磨,弄得乌烟瘴气的就不好了,还有消毒水的味道...

我的结构比较简单,人无才,没办法~用6MM的铝棒和四个轴承,外径不懂...纯手工做的,照着样子定好位就用锉刀慢慢磨了...

还没装舵机驱动的部分 (原文件名:DSC06395.JPG)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原文件名:DSC07413.JPG)

现在还保持这个样子 (原文件名:DSC07431.JPG)

完成后的重量700g以内,2200~3000mah 11.1V 预计带相机和云台玩FPV或者航拍可以飞12分钟

更多的图片在这里..废话太多,进去后看图片就行了~

http://fantasticlab.blog.163.com/blog/static/17939924020112511305791/

等飞起来了,我就在这里开源,一个人做真的很不容易..虽然水平低,不至于吐出来就行....

网友:
LS那直机的机身哪弄的??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宝 “450 机架”
模型的450级电动直升机用的,亚托之类的东西。小一点的是400级的,我没搜过,你可以去找找
有玻纤的,碳纤的...直升机机架有很多都是通用的,塑料的不好装机翼,强度也不够。碳纤和玻璃钢的多不了几个钱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淘宝 “450 机架”
模型的450级电动直升机用的,亚托之类的东西。小一点的是400级的,我没搜过,你可以去找找
有玻纤的,碳纤的...直升机机架有很多都是通用的,塑料的不好装机翼,强度也不够。碳纤和玻璃钢的多不了几个钱

我用好小子EPP机身改。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几个轴承可以换成塑料轴承,能轻不少

网友:
留个印记,一直在努力。。

网友:
today's new york times has an extensive article about how the US military is utilizing drones in wars, and pictures of some of the drones being tested / developed by the mili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