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CU 9454在IAR中MAKE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请教一下 各位前辈
以为9454只有一个中断向量0X00;
为什么在同时使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时会出现下列错误

Error[e24]: Segment INTVEC (from module "main", address [0-1])  overlaps segment INTVEC (from module "main", address [0-1])

网友(2011-08-11):
是只有一个中断向量,0x00, 在0x00地址放入需要跳转的向量服务程序地址。
在向量服务程序里查询所有中断的pending,程序判断是否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