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屏幕 FPC-Y80097 是9325还是什么驱动器的??

楼主(2011-06-20):
屏幕后面标着:   YXD FPC-Y80097 V01

   40PIN    不知道是什么驱动的

   还有就是这个这些TFT屏幕的引脚的间距是不是 0.5mm呢 ?

找到了   是 5420驱动器的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6866&bbs_id=1000
上面有AVR的驱动

楼主:
顺便问问大家, 该如何拆下来呢

网友:
弄上一大团焊锡就能下来……不要担心会弄坏排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上一大团焊锡就能下来……不要担心会弄坏排线

网友:
或者在板的另一面加热,前提是另一面没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