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在工业设备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1-06-20):
我给公司的清洗机做的控制板,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其他部分都正常,超声波电源受时间控制,时间可设定,当启动超声波电源后,超声波工作,其他部分都正常工作,但是,定时器到不了0,控制超声波的引脚就会停下来,不工作,其他部分正常,倒计时也正常。好像程序运行了关闭超声波电源程序,我用了光耦隔离,双电源,请问,这个是为什么?要是干扰,为什么整机没问题。谢谢个位大侠了。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不加负载没问题,我用电机负载,也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负载没问题,我用电机负载,也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加负载没问题,我用电机负载,也没问题啊。

不能这么对比,不过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
重新上电,所有功能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关闭超声波电源程序这个地方是不是只和定时器这块有关联,是不是其他地方有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