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微型自吸泵可以泵接近100度的热水?

楼主(2011-06-20):
流量有2升每分钟,吸程有600mm就可以了。
下面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请大家指点一下。
了解了一下常见的能自吸的泵有 隔膜泵,齿轮泵,蠕动泵,柱塞泵,...............
齿轮泵很多,并且也能找到说能泵100度热水的, 但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样?
隔膜泵能找到很多, 但隔膜泵好像没有现成的能泵超过90度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泵就很难做成高温的?
蠕动泵能不能泵热水取决于那个蠕动管的耐温,不过蠕动泵好像很贵,并且同等的流量电机的功率要大很多,请问这种泵有适合的吗?
柱塞泵这么小的不多, 有也是非常昂贵,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这种泵就不用考虑了?

大家如果有见过现成麻烦推荐一下吧。

网友:
齿轮泵吧。其他泵也可以做到不过要换材料如聚4氟乙希。

网友:
看起来您对价格敏感,不知愿意出多少米?

楼主:
我找到一个齿轮泵是满足条件的, 40元以下,我想的也就是这个价位的。
楼上是专门做蠕动泵的吗?

网友:
我的怎么变成负分了?改:又正常了。

网友:
电热水瓶的小泵若干个一起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热水瓶的小泵若干个一起吸

电热水瓶的小泵是自吸泵吗? 我看到的很多都是离心泵。

网友:
用DC50,可以达到100度使用,要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dc50,可以达到100度使用,要定做

看了一下DC50不是自吸泵, 如果不是自吸泵的话能找到不少可以泵100度热水的, 常见的就是热水壶里面的那个泵。

其实还有一种叫摇摆泵的,是容积泵的一种,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只,这种泵也能自吸,体积小结构简单,但我估计对材料跟制作工艺要求比较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国内的厂生产的。

网友:
想在常压状况下,泵接近100℃的水。靠一般泵自吸非常困难。
水的饱和蒸汽压在100℃就接近一个大气压了,你还靠什么产生负压,让水向上流?通俗一点说,泵吸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真空,这个时候水会沸腾,你吸走的全部是水蒸气了。理论上99℃的水自吸不可能超过350mm(98℃的水自吸不超过700mm,95℃不超过1680mm)。
这样:
1,水温超过98℃,除非你的泵的密封性很好,可以产生足够的真空,吸的就算是汽或汽液混合物,但在出口因为有压力,气体又还原为液体了。
2,水温低于98℃,假设为95℃,当:泵产生的真空度<(1680-600=1280毫米水柱),才可能吸得上。
谷歌上搜索高温微型泵(需要FQ,因为有温度),好像有接近需求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泵。

网友:
LS正解,接近沸腾时,压强略有下降,水马上沸腾,急剧气化,自吸,难度很大

还是离心泵吧

网友:
话说我是来了解各种泵的名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在常压状况下,泵接近100℃的水。靠一般泵自吸非常困难。
水的饱和蒸汽压在100℃就接近一个大气压了,你还靠什么产生负压,让水向上流?通俗一点说,泵吸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真空,这个时候水会沸腾,你吸走的全部是水蒸气了。理论上99℃的水自吸不可能超过350mm(98℃的水自吸不超过700mm,95℃不超过1680mm)。
这样:
1,水温超过98℃,除非你的泵的密封性很好,可以产生足够的真空,吸的就算是汽或汽液混合物,但在出口因为有压力,气体又还原为液体了。
2,水温低于98℃,假设为95℃,当:泵产生的真空度<(1680-600=1280毫米水柱),才可能吸得上。
谷歌上搜索高温微型泵(需要fq,因为有温度),好像有接近需求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泵。

这个回复很专业,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在常压状况下,泵接近100℃的水。靠一般泵自吸非常困难。
水的饱和蒸汽压在100℃就接近一个大气压了,你还靠什么产生负压,让水向上流?通俗一点说,泵吸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真空,这个时候水会沸腾,你吸走的全部是水蒸气了。理论上99℃的水自吸不可能超过350mm(98℃的水自吸不超过700mm,95℃不超过1680mm)。
这样:
1,水温超过98℃,除非你的泵的密封性很好,可以产生足够的真空,吸的就算是汽或汽液混合物,但在出口因为有压力,气体又还原为液体了。
2,水温低于98℃,假设为95℃,当:泵产生的真空度<(1680-600=1280毫米水柱),才可能吸得上。
谷歌上搜索高温微型泵(需要fq,因为有温度),好像有接近需求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泵。

真专业, 专业得让人佩服。

网友:
暖气循环泵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在常压状况下,泵接近100℃的水。靠一般泵自吸非常困难。
水的饱和蒸汽压在100℃就接近一个大气压了,你还靠什么产生负压,让水向上流?通俗一点说,泵吸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真空,这个时候水会沸腾,你吸走的全部是水蒸气了。理论上99℃的水自吸不可能超过350mm(98℃的水自吸不超过700mm,95℃不超过1680mm)。
这样:
1,水温超过98℃,除非你的泵的密封性很好,可以产生足够的真空,吸的就算是汽或汽液混合物,但在出口因为有压力,气体又还原为液体了。
2,水温低于98℃,假设为95℃,当:泵产生的真空度<(1680-600=1280毫米水柱),才可能吸得上。
谷歌上搜索高温微型泵(需要fq,因为有温度),好像有接近需求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泵。

很有说服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