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兼容LM2576 LM2596 且效率高点的片子没有啊?

楼主(2011-06-20):
RT,以前用过2576,2596这类,但是热了点,想换个在系统上焊起。但是孤陋寡闻,求教各位经验达人啊~

网友:
2596 ,效率不会差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俩我都用过 所以觉得想换个别的。。。
尤其是新点的片子 一般功能会有改进 价钱其实差不多

网友:
KIS 3R33,96%的效率最高,同步整流,3A只要1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MP2307哇?MPS的片子虽然感觉比较小众,但是性能不错 呵呵
谢谢 我看看手册去

网友:
看下lm2267X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可以 不过麻烦的是板子的封装做的是2596的

网友:
但是热了点??估计是楼主的电路设计问题,电感没选对,或者布线有问题!!!!!!!

网友:
芯片是正宗的吗

网友(2012-02-17):
2596从原理上来说因为没有自举电路,效率不是很高,手册中5V为80%,3V为73%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发热的问题,其实可以加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