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 串口通信没有接收到停止位时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请教个串口通信的问题:

接收端没有正确接收停止位怎么办?是一直等待停止位到来呢还是继续接收覆盖以前的数据直到停止位到来啊???

知道的兄弟教一下啊,谢谢主了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串口通信没有停止位?

网友:
一般是发生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串口通信没有停止位?

不是没有停止位,是一连串信号之间的一长段的低电平信号。串口接收时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发生帧错误

帧错误一般是会发生,是缓冲器的数据呢?是覆盖直到停止位来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