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全局变量和消息邮箱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0):
目前在学习用ucos,实际中碰到具体的问题:程序中有几十个参数随时需要通过菜单设置(任务B),设置完成后提供给控制任务(任务A),用来根据输入计算输出状态。
    我看到教材中提到任务间传递参数要用消息邮箱。我感觉这麽多参数比较麻烦,想把参数全部设为全局变量,这样是否可行。用过的朋友有没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个人愚见,全局变量可以用,但尽量不要用。
你的任务A是等到任务B采集到数据之后,才计算的吧。那么用个邮箱把任务A阻塞在那里。等到任务B发过来消息之后再计算就可以了。
任务之间通信最好是用邮箱或消息队列。用好了,不复杂。接受了就好了

楼主:
任务B只是一些参数,比如:高度的上下限,温度的上下线。任务A每运行一次都要根据输入(任务C)计算结果和这些参数比较,用来输出结果。

网友:
为什么不把任务A和任务C做成一个任务?用全局变量要使用信号量做互斥访问,那还不如用邮箱的好。把任务B需要修改的这些参数封装在一个结构体中,然后建立一个邮箱,任务C以OSMboxAccept()请求消息。如果有消息参数就被修改了,取出消息。否则参数不变。。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思路不错,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