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用过这样的控件吗?在VC6或VS2008。谢谢。

楼主(2011-06-20):
(无正文)

楼主:
左右都有坐标,而且坐标的值可以设置不一样。

网友:
有现成的吗?
自己画吧

网友:
VS2008 有个第三方控件貌似能做到这个效果 zedgraph貌似

网友:
http://www.teechart.com/

用TeeChart 可以自己设定的.

网友:
你什么问题啊?
这个空间以前自己做过一个,用 MFC 画的

楼主:
谢谢。
论坛的好像只有左边是坐标轴。

在找Tee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