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 可以两路TTL 转 RS232,只用一路,R2IN,R2OUT 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20):
如题,谢谢

网友:
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空着,或者把输入接固定电平

网友A:
输入接地 输出悬空。我一向这样的。

网友:
悬空。3232容易坏,不如考虑NC几个跳线到第二路备用。。

网友(2012-12-18):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地 输出悬空。我一向这样的。

请问输入接地,是指要把232芯片的T2IN 和R2IN都接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