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视频时本人这大小窗口都是黑的,对方的正常,能看到我。用拍照功能时能拍下对方的照片

楼主(2011-06-20):
qq视频时本人这大小窗口都是黑的,对方的正常,能看到我。
用拍照功能时能拍下对方的照片
不用qq视频,在自己电脑设备里看摄像头正常,能拍到
请问原因?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qq版本2011 xp的笔记本

网友:
硬件加速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加速开了?

没有呀,老ibm笔记本

网友:
你是否同时把电脑摄像头也打开了。开视频时不要打开摄像头,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否同时把电脑摄像头也打开了。开视频时不要打开摄像头,在试试!

貌似没有呀,不然对方也看不到俺了!

网友:
我遇到过  估计是电脑太古董了,qq的视频很费系统的(本来QQ就够水的)。我姐家里也有个古董电脑  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我查过,当打开qq视频是,电脑特别卡,然后就是没有图像,单独开摄像头也可以看到视频的。所以 我估计是电脑太古董了,所以qq的视频根本运行不起来   那个电脑的配置记不太清了,XP 系统 内存好像是256M  还是集成显卡 其他的不记的了   PPS上的视频,看着都卡没有办法看,基本上和幻灯片差不多  我优化了些系统 马马虎虎能看了 不过 1分钟内还是会卡一下的。  有重新看了楼主的描述  我描述的电脑  多了  对方有时能看到图像,有时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