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7和WIN XP 64BIT 的进来下

楼主(2011-06-20):
最近电脑升级了,升级到了4G的内存,为了发挥内存最大的作用打算把原有的WIN XP 32bit升级到64bit,不知道选择哪个操作系统好,不知道现在使用的应用软件在64bit下能不能使用,例如CVAVR,KEIL,MPLAB,PROTEL99SE,AD6,Multisim 11.0,PROTEUS,Visual stadio6.0,希望大牛将能在64bit下用给个提示,谢谢了……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WIN7 32bit+ready for 4G
64bit的兼容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
可以同时安装
Windows Xp 32
Windows  7  X64 + X86

Ubuntu X86
Fedora X64

虚拟机里面的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但装多系统太麻烦了,不知道1楼说的方法能支持我所列举的软件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win7 32bit+ready for 4g
64bit的兼容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也在用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俺用的是WIN7  64位旗舰版,简易楼主不要考虑了,好多解密软件无法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win7 32bit+ready for 4g
64bit的兼容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也在用这个方案,不错~
例如CVAVR,KEIL,MPLAB,PROTEL99SE,AD6,Multisim 11.0,PROTEUS,Visual stadio6.0,这些可以支持吗?

网友:
ready for 4g 稳定性怎么样? 4G内存我一直是3G用。回去试试

网友:
除了99SE没装过,其他的都支持,64位兼容性不是很差,除了一些远古程序的显示是个问题外,暂时没有遇到无法解决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用Linux吧,不兼容?拿源码自己编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ady for 4g 稳定性怎么样? 4g内存我一直是3g用。回去试试

i3-2100集显带双屏会蓝屏,独显很稳定,暂时就发现这一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win7 32bit+ready for 4g
64bit的兼容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也在用这个方案,不错~
例如cvavr,keil,mplab,protel99se,ad6,multisim 11.0,proteus,visual stadio6.0,这些可以支持吗?

原版支持Win7的都OK~~不过你列出的好几个都太久了,要用XP Mod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ready for 4g 稳定性怎么样? 4g内存我一直是3g用。回去试试
i3-2100集显带双屏会蓝屏,独显很稳定,暂时就发现这一个问题。

速龙II x4 620 4G + 3870 双屏 没有问题很稳定

网友:
现在就是win7 32bit+4G内存。曾经试过64位的,兼容性不好,刚装好就换回32位了

现在不好的就是4G不能完全利用,用内存建了个1G的虚拟盘做缓存很不错

网友:
我是 32bit + 6G内存。

用的 ramdisk plus。

网友:
使用一楼的方案是正解,用64系统问题多多,尤其是一些解密软件

网友:
一楼方案最好。用Win7 32bit飘过…

网友:
目前 Win7 SP1 x64 下已知正常运行的软件:

老王版 Proteus Pro 7.8 SP2
AVR Studio 5.0
CH341DP
AccessPort

其余软件还没装过,尚不清楚能否正常运行,建议LZ把硬盘里的软件在新系统中重新安装一遍

楼主:
请提供一个不错的WIN×7下载地址

网友:
不前进是不行滴.64bit以后是王道.......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WIN7 X64 旗舰版 (D版)
KEIL,MPLAB,PROTEL99SE,AD6,Multisim 11.0,PROTEUS,Visual stadio6.0,希望大牛将能在64bit下用给个提示,谢谢了……

keil         可以
MPLAB        没装不知道
PROTEL99     不行
AD6           可以     我装的 AD9
Mutisim11     可以用
visual studio 6  不行 我使用VS2008

网友:
补充 CVAVR   不能用

网友:
iar for avr arm 可用

cadence spb 16.3可用

网友:
WIN7 x64 8g内存飘过  都可以用

网友E(2013-08-08):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WIN7 32bit+ready for 4G
64bit的兼容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ready for 4G 有些主板是不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ady for 4G 有些主板是不兼容的。

嗯,两年后的今天,基本上常用的软件都已经支持X64,所以也就直接用X64好了

网友:
ready for 4g  集显有问题。双显卡智能切换也出问题。
x64兼容性还可以,win8x64用了好久,Protel99se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加入库用工具。

网友:
基本上都能用,99SE有些问题,不是远古时代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win8 64bit CVAVR,KEIL,AD10,Multisim 11.0,PROTEUS 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