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的信号发生器频率控制字怎么给啊 ???

楼主(2011-06-20):
用FPGA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  频率控制字由stm8给出,想给定一个频率,但是不知道这个频率控制字该怎么给出,累加器是32位的 ,10位寻址,12位DA,哪位大侠能帮助一下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呵呵用spi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如何通信  而是怎么给出频率控制字得到相应的频率

网友:
10位寻址,也就是说地址(对应相位)累加到1024就算计完一个周期。
控制字说白了就是地址累加的步进值,如果为1那么你要累加1024次,
频率=时钟频率/1024。
如果为控制字为N那么就要累加1024/N次,
频率=时钟频率/(1024/N)。
这里必然存在有不能整除的情况,所以不能连续调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