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SP2812高精度运动控制核心板

楼主(2011-06-20):
1、控制器采用TMS320F2812,本来准备采用28335的,由于2812的资料相对于28335比较多,资源也足够用了。
2、外扩128M/512M的SRAM,用于仿真。
3、SPI口连接铁氧体存储器FM25V02,可以高速擦写,次数无限制。
4、采用ADI最新的高性能同步模数转换芯片AD7606,可以实现4/6/8/12/16路高精度同步采样,单输入电源,无需运放缓冲等。
5、AD606采用外部基准电源ADR421。
6、数据总线通过LVC16245缓冲至AD7606。
7、3.3V电源采用TPS75733,1.9V电源采用TPS76801,电源监控采用TPS3823,手动复位功能。
8、PWM端口缓冲芯片,74AC/ACT573可以实现电平转换,3.3V/5V可以选择,如果逻辑反向,直接换上563即可。
。。。。。。。。。。。。。。

网友:
哥们,具体的PCB可以不给的。但是原理图和CMD文件你可以给出来看看的。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东西呢。

楼主:
正调试中。。。

网友:
2812,很贵的说!

楼主:
不加任何辅助电路,AD实测精度达到14.5位。

网友:
2812的自身精度只有12位呀!!怎么达到14.5位的?

网友:
28335的价格比2812还便宜,是不是ti主推33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外扩AD,本身16位的。

网友:
静等下文,我最近也关注这个高精度的运动控制问题……
开发板还没有买呢……

网友:
正要用到AD7606,楼主方便贴个原理图不?参考一下。

楼主:
AD7606按照ADI提供的原理图来接,实际调试结果确实精度很高,速度很快,并口读取,实时控制不可缺少。
SPI对EEPROM的操作速度可以达到40M!!!
外部SRAM读写正常。
PWM,PDPINTA,EVASOC,手动复位,数据总线分时复用,电源等测试正常,系统稳定可靠。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跟你学习一下。
希望你可以多贴点资料

网友:
2、外扩128M/512M的SRAM,用于仿真。
//=============================
这句写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11-09-18):
请教您:AD7606逻辑供电可以用3.3V,为什么您的设计中还要加LVC16245做电平转换呢?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能不能交流一下有关AD7606的问题

网友(2012-01-02):
好精致的板子,请问楼主,您的AD7606和2812的接口是如何设计的啊!是将两片AD7606 和2812的XINTF相连接么!还请指教哦!

网友:
关注
不过有两个问题还想和大家讨论讨论
1.如果设置上位机,楼主打算采用哪种通信方式?
2.ADC与2812间并未做隔离,那多路模拟信号怎么隔离比较好?

网友:
很牛呀、我最近也要做个2812的最小系统

网友(2012-02-20):
板子 挺干净的哈

网友(2014-05-19):
不明白楼主想干啥?炫耀吗?

网友:
楼主把你实际控制的阶跃响应图发一个上来看看呗

网友:
控制的是什么电机,ADC采集什么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不需要太高的精度,有没有光电码盘的QEP采样接口...

网友B(2014-11-07):
你研究的怎样了? 坛子里看到你几次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汇报下结果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的怎样了? 坛子里看到你几次了。。。

位置控制已经做完了,精度有待提高,有超调!

网友:
请问跟“高精度运动控制”有关么?

网友:
不错的核心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