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FPGA板子在正常工作几天后出了问题,JTAG无法下载,用JTAG debugger测试了一下,弹出以下信息:

问下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主要找找链接的问题 或是看看有没有虚焊或是短路

网友:
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说TDO与GND可能短接或者开路了     要么就是TCK与TMS链接出了问题   按照1楼得说法做做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是我的JTAG的连接原理图,现在的问题是JTAG偶尔会连接成功,我以为是线的问题,换了别的线还是不行,求解答

楼主:
帖子依然无人问津,我寒心了。
现在的问题是,usb blaster没有问题,可以工作于其他的fpga板子。
我的FPGA芯片无发烫现象,电源部分也正常,排除fpga烧坏的可能,本人一筹莫展,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帖子依然无人问津,我寒心了。

这还叫无人问津?
人家早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建议你“主要找找链接的问题 或是看看有没有虚焊或是短路”
你自己不回应人家,还敢说无人问津?

网友:
那就很有可能是虚焊了!这个不好办的,在好好的焊一次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JTAG的header的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