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yii的机器收到了,交一下作业。

楼主(2011-06-20):
newsyii 兄弟转让的雕刻机周六下午就收到了,不过因为加班的缘故周日才开始测试。
结果就发生了坞站并口烧毁的事情,现在先拿了一台T43先用着。先发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听听大家的意见。
随机附送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总价5000入这台机器不值得。其实能够有机会自己动手改造和完善这样一台机器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况且最困难的工作newsyii都早就做好了。能够有个理由动手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后我会慢慢测试和完善这台机器,并把体会发在这个帖子里面。
与大家分享收获和教训。

机器全貌。可以看到有多大! (原文件名:DSC02574.jpg)

主轴部分特写,这里有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110的直流不能直接这么裸露,更何况家里还有孩子。 (原文件名:DSC02575.jpg)

电控箱内部,这里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变压器的220输入,很容易就接触到外壳。基本上电控要重做了。 (原文件名:DSC02576.jpg)

联轴器,不懂这个,明白的兄弟给个建议,我应该怎么调试它。 (原文件名:DSC02577.jpg)

3轴都是滚珠丝杆。 (原文件名:DSC02579.jpg)

楼主:
目前刚刚搞明白mach3的初步设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两个地方——如果你用的是IBM的笔记本,首先要修改并口的工作方式和地址(默认模式不是ECP,地址也不对);其次是一定要修改BIOS里面关于CPU功耗设定的地方,否则基本上是没法用的。
再有就是IBM的坞站是真并口,非常好用,也很便宜——淘宝45就可以买到X61或者X60的坞站,用来在win7下跑Mach3完全没有问题。
下面我处于安全的考虑断掉这台机器的主轴供电和调速部分,在主轴上装一支笔来熟悉机器和软件。一上来就动刀的结果相信会很惨的,先熟悉软硬件环境很重要。另外发现我的机器都不能使用X轴的限位开关,这个是连接到了机器的并口的P11,但是我测试了驱动和开关,都是没问题的。怀疑现在的机器是不是没有在P11上实现输入?还希望了解的兄弟答疑。

网友:
ECP并口 Pin 11 是正逻辑的输入没错。你软件上可能要设置,在mach上是 输入那页里面。

如果真得不行,也可以把XY限位并联起来使用。

另外,哪发现那么便宜的扩展邬卖阿,呵呵?

楼主:
回楼上的,我目前就是把xy并联使用了。坞站随便在淘宝一搜一大把的啊。

网友:
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设计上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时间仓促调试都没有时间去调了  女朋友的命令似圣旨   等下次安定下来后 再重新做台   对了 转转  今天我把腾讯的软件全卸了 以后有问题就只通过旺旺沟通了 如果旺旺 不在就email   改天去雅虎申请个 然后通知您  腾讯的email 也不用了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是AM的机器,细看原来不是

网友:
回六楼 小声点 被老大知道你这么说  得挨骂的 呵呵   莫老大的品质观念是很强的

网友:
这个5K?还是别人转让的!干嘛买AM的?

楼主: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是老大的机器,是 newsyii做的准成品机器。
我接收过来主要是为了能够熟悉一下雕刻机的软硬件环境。以后这台机器还会进行改造或者附加其他功能。

老大的机器好比是奔驰宝马,但是一上来就用它练手岂不可惜?先整一辆夏利试试,弄熟了,再用老大的机器也好的多。
不然那么好的机器,工作台被啃的一块块的看着多窝心啊。

网友:
请问下,IBM的本子,并口的工作方式是怎么设置的?还有BIOS的CPU功耗如何设置?能说具体点吗?我做的雕刻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几乎无法使用,运行的时候咔嚓咔嚓的,走走停停

楼主:
并口的方式是ECP,那个CPU的设置很好找,就在CPU相关的设置里面。大不了我晚上拍一张放上来。
你的现象和我一样,设置之后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
楼主回复的太快了,十分感谢

楼主:
其实这个BIOS设置是mon兄告诉我的,不然我现在还不一定能搞定呢。

网友:
LZ收个好机器!

网友:
并口P11以后的针脚没输出的话,试试把并口模式ECP改成另一个模式看看。我记得是这样的。

楼主:
继续汇报一下这两天的进展,先上图:

主轴先不接电机,转个短圆珠笔芯在上面。 (原文件名:DSC02583.jpg)

画图ing…… (原文件名:DSC02587.jpg)

Mach3运行界面 (原文件名:DSC02588.jpg)

由于运行中丢步严重,打开电控箱随时调驱动电流。 (原文件名:DSC02589.jpg)

继续画第二张 (原文件名:DSC02590.jpg)

可以看到,电流调整前后的巨大差别。 (原文件名:DSC02592.jpg)

后来还是有一些丢失的线条是由于我编辑G代码的时候有一些遗漏。不知道为什么,软件自带的这段代码没有落刀的指令。

又及:根据我这两天的经验,强烈建议老大设计一款用于练习使用雕刻机的笔夹,可以内带弹簧,这样就可以防止无数的高质刀具在菜鸟们得手中一条条的断掉了。根据我这两天的感觉,要是换上刀具,应该断了接近十把以上,搞不好还在工作台上来一个孔。

对于收到雕刻机的兄弟,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类似的工具。强烈建议用我的这个办法,绝对可以大大降低学费的。

楼主:
忘记说了,现在的驱动在增加电流后,电机不动的时候有不小的噪音。这是为什么?机器上另一个2A的步进就没事,而1A的两个都响。是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还有就是在低电流运行时,还经常发生限位信号误触发的情况,电流大了之后反而倒没事了。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问一下老大,能不能出一套PVC的电路给我?我打算把这台机器的电控部分全换掉。当然了,这个只是个奢望而已……

楼主:
这台机器行程非常大,还附送了很多不错的东西,就其价值来说应该远超过5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