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建设中的数控电源,大家看看这种散热方式为什么风量小?

楼主(2011-06-21):
就是这种散热方式风很少!

网友:
出风口被挡住了,挖个洞,用风机罩。

网友:
lz很喜欢“仙剑”啊~~

楼主:
能说详细点不?往哪里挖洞?

网友:
风扇装反了,应该装在靠近外壳的方向

楼主:
我是想让他强制风冷散热器。装在外壳怎么往散热器吹风?

网友:
冷风在散热片里被加热后,并不是全部排到设备壳体外,有一部分留在设备壳体内,影响设备的其他的器件的工作。

4楼说得对。

另外我是进来看数控电源的。

网友:
参考一下电脑的开关电源的散热方式就能明白了

楼主:
如果把风机装到后面就不能向散热片吹风是不是影响散热效果啊

网友:
风扇应该紧贴外壳,参考一下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另外一定要形成对流

网友:
散热片的另一头有东西挡着淡然风量小了

网友(2011-08-15):
风量小证明风扇出口/入口至少有一端阻尼较大.

不过密集而表面积大的散热鳍片的阻尼必然大,具体怎么取舍就看风扇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