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语句问题

楼主(2011-06-21):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function used to define user characters */
void define_char(byte flash *pc,byte char_code)
{
        byte i,a;
        a=(char_code<<3) | 0x40;
        for (i=0; i<8; i++) lcd_write_byte(a++,*pc++);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define_char(char0,0);  // define user character 0
        define_char(char1,1);  // define user character 1
        define_char(char2,2);  // define user character 2
        lcd_clear();
        lcd_putsf("Demo_6_9.c");        // 第一行显示内容
        lcd_gotoxy(0,1);
        lcd_putsf("User define:");        // 第二行显示内容
        lcd_putchar(0);                            // 接在后面显示"天天向上"
        lcd_putchar(0);
        lcd_putchar(1);
        lcd_putchar(2);
        while (1);
}

请问下这个函数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啊  具体说一下  本人编程非常菜  非常感谢
void define_char(byte flash *pc,byte char_code)
{
        byte i,a;
        a=(char_code<<3) | 0x40;
        for (i=0; i<8; i++) lcd_write_byte(a++,*pc++);
}

网友:
a=(char_code<<3) | 0x40;
你的问题很没有头绪,估计char_code是液晶的命令字,好好看看液晶的资料,会找到答案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那个好像是cvavr中的一个集成函数  看了不懂是什么意思额

网友:
要明白这个语句本身在做什么,从C语言出发就可以知道,但要深入、具体、知道这些语句到底实现的功能,就需要看LCD使用的驱动芯片HD44780了。

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HD44780允许用户在其片内CGRAM内(64个字节00H-3FH)自建立8个5×8 点阵的字符。你所问的是建立自定义字符库的子程序。

HD44780已经是构成LCD字符模块的标准了,所以CVAVR提供了常用的驱动函数,但自定义和建立用户自己的1-8个字符还是需要自己编写的,当然就需要了解HD44780啦。

光盘中有HD44780的介绍资料,从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操作HD44780的命令。

希望你能看懂,这样才算真正的学到东西。只是搬段代码,按图接线,能点亮LCD,只是初步和表面,如果你看HD44780的资料,明白了那段子程序的作用,才算真正的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马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的提问,再问一下,lcd有那么多种类然后他的函数就那么几个,头文件也就那一个,那是不是12864也是用那些个函数和头文件啊

网友:
很多人以为学习掌握AVR就是编程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大的错误。

这里的编程同在PC上编程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在PC上,你可以不考虑硬件,因为PC的硬件系统是兼容和基本不变的。低层的驱动基本都是现成的,你只是写上层。

而对于AVR(使用其它的32位/8位单片机也是如此)的编程,如果你没有基础,不了解硬件,不了解低层,你的C语言再好也是徒劳的。

CVAVR中的LCD函数只是针对一种工业上标准的LCD字符模块的,这些模块都是采用HD44780或兼容芯片作为驱动的。其它LCD,尤其是点阵LCD(12864)要自己写驱动和应用的。

网上有针对12864的一些参考,但你要真正掌握,需要看12864所使用的驱动芯片的器件手册。当然12864的驱动芯片要比HD44780复杂,从学习角度,应该先学习了解HD44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