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ENC28J60为什么有时PING得通,有时PING不通!

楼主(2011-06-21):
为什么ENC28J60有时PING得通,有时PING不通?刚上电时PING得通,过段时间就PING不通了,要重启才能又PING通!
主程序如下:(是不是主程序的问题?)
while(1)
   { wdt();

     plen = enc28j60_packet_receive(BUFFER_SIZE, buffer);

        //USART_DMASendData(USART1,buf,plen);

        /*plen will ne unequal to zero if there is a valid packet (without crc error) */

        if(plen==0)
                {
            continue;
                }
        // arp is broadcast if unknown but a host may also
        // verify the mac address by sending it to
        // a unicast address.
        if(eth_type_is_arp_and_my_ip(buffer,plen))
                {
                        make_arp_answer_from_request(buffer);
                        //USART_DMASendText(USART1,"make_arp_answer_from_request\n");
            continue;
                }

        // check if ip packets are for us:
        if(eth_type_is_ip_and_my_ip(buffer,plen)==0)
                {
            continue;
                }

        if(buffer[IP_PROTO_P]==IP_PROTO_ICMP_V && buffer[ICMP_TYPE_P]==ICMP_TYPE_ECHOREQUEST_V)
                {
            // a ping packet, let's send pong
                        make_echo_reply_from_request(buffer, plen);
                        //USART_DMASendText(USART1,"make_echo_reply_from_request\n");
                        continue;
                }
        if (buffer[IP_PROTO_P]==IP_PROTO_UDP_V&&buffer[UDP_DST_PORT_H_P]==0x17&&buffer[UDP_DST_PORT_L_P]==0x70)
                    {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buffer,rdata,5,mydk);

                        }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buffer,rdata,5,mydk);
   }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也可能是硬件问题,ENC28J60发热比较厉害,时间长了就会出点小问题。

楼主:
ENC28J60发热比较厉害,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严重感冒~哈哈,路过帮顶

网友:
之前有讨论过,如果是中断驱动的方式,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某次中断请求没有被响应,造成了数据阻塞。如果是查询的方式,那有可能是程序出错,篡改了某些寄存器的值,导致数据传输问题,定期重新初始化芯片就能解决了。

至于说发热的问题,一般是调整偏置电阻降低工作电流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一般2k的电阻换成2.7k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芯片底部双面覆铜,再用十几个开窗过孔打通,热量就小了。SPI在收发的时候,禁止其他中断,能降低错误概率。

网友(2012-03-28):
低速少量数据间隔传输。

网友(2012-10-26):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问解结了没有?怎么解结的?

网友(2013-07-19):
我也是呀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2020-06-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上电工作几分钟就ping不通了,一定要重新上电才能ping通,几分钟后又不通了,摸了一下很烫,前几个月天气冷的时候好像就很好

网友:
我认为是驱动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