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控制制冷片制冷

楼主(2011-06-21):
如上图所示,可发现N和P沟道的管子发热都很严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没做死区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说看啊

网友:
为啥要用H桥?

难道还要致热用?

网友:
如果是普通51单片机,IO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导致上桥臂不能及时关闭,下桥臂不能及时导通,死区时间很长,不发热才怪

可以使用高电平驱动能力强的单片机,如 AVR STC c8051f等,设置为强上拉输出

或者用几个非门并联驱动

也可以用MOS专用驱动芯片,如IR210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luld

网友:
关闭和打开的时间太长导致发热

网友:
P1.0,P1.1都加1K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电路图错误,P1。0控制Q1和Q4,P1。1控制Q2和Q3

网友:
【9楼】 kerrwang1982

图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用H桥集成芯片与4个MOSFET相比 有啥优点 缺点?

网友:
为什么要用H桥呢

不能直接用一个管子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制冷片控温可以制冷可以制热。

网友:
不是说 《H桥控制制冷片制冷》

网友:
这个跟死区没关系吧,LZ应该只用来换向的,发热原因是VGS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把P01和P00,一个接5V,一个接地,还是发烫

网友:
电流大了,MOS有内阻,发热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集成的桥驱动芯片也是同样要外接MOS管的

这类MOS驱动芯片里面带自举升压电路,这样上桥臂也可以用NMOS,比用P效果好一些(导通电阻小一些)
同时带死区控制,防止上下同时打开。但缺点是必须是PWM驱动,不能直接电平驱动,否则自举电路没法升压

上面网友说的有道理,如果只是用来换向应该不是死区的问题
如果是5V给普通的MOS(例如IRF540)电压可能有点低(当然如果电流比较小也无所谓),最好选择“逻辑型”的MOS,这样5V就可以保证它完全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普通51单片机,io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导致上桥臂不能及时关闭,下桥臂不能及时导通,死区时间很长,不发热才怪
可以使用高电平驱动能力强的单片机,如 avr stc c8051f等,设置为强上拉输出
或者用几个非门并联驱动
也可以用mos专用驱动芯片,如ir2103

您这个说法差不多,但是有点问题

真正的原因是IO输出High时,电压不够高,MOSFET导通不完全

这个H桥工作频率并不高,不会存在栅极电容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luld ,“逻辑型”的MOSFET有哪些型号?

网友:
晕乎 需要这么复杂吗?
要制冷要制热

继电器+TIP127(功率BJT)+PWM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没做过 不懂

网友:
要高压偏置才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Rds过大,电流过大,导致发热,有没小Rds的MOSFET型号推荐?

网友:
用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电压多大
这家公司的大电流mos还行
http://www.ruichips.com/china/product.asp

网友:
制冷片电源才5V啊?     电流也不会大哪儿去.

用废手机电池里的MOS好啦, 栅压有1伏多2伏多的,够开通了. 电流也有好几安. 问题是要有N有P的有点烦.

楼主:
回复 网友H:

4A的电流 12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上白纸黑字标了5V.

贴片M0S,低压开通,  标称电流往往号称4-6A, 不够可以并联.
耐压20-30V, 12V阻性回路够用了.

网友:
用示波器取一下A,B 两点的波形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是制冷片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好像没有啥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12V的话不能这么用啊,上面那个肯定关不断

如果想简单点就一个继电器切换极性,一个MOS管或者双极型管控制PWM。

楼主要做什么用?

网友:
把5V换成12V估计差不多。或者加个5V-12V的升压。
用IR2103的话,P管得换成N管。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足,把驱动电压改为10V-12V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的:先让半导体制冷片制冷,直到结露,然后加热,消去露珠

网友:
用4个IO脚分别驱动试一下

网友:
电压和型号选择不当。
5V不足以使此型号MOS完全饱和导通。
压降大自然发热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教5V的条件下,能够完全导通的MOS有什么型号?

网友:
请教一下, 这个制冷片当电源极性换过来后是不是就会由制冷变成发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是的,

很多半导体激光器就是靠制冷片,温度高了制冷温度低了制热。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没做过 不懂

继电器控制极性
通过三极管(大功率)电流放大
PWM调节控制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5V以下的可以google搜“logic level mosfet”,我用过的有BUK573,NMOS。或者看一看锂电保护板上用的管子型号。

如果制冷片是12V工作的话这个电路不行的,PMOS的栅极永远是低电平(相对于12V),不会关断

网友:
小贴片mos的栅压都是低于5V的.   比如9926 (双n-mos),4953(双p-mos),  另售价才几角,砍人也不过一元.

你自己去淘宝搜同类的就可以.               这儿别人指导的型号不一定同时都有货.

把双mos并起来, 可能够用,   多买几片就有余量.          单只内阻约30moh.

网友M:
建议你考察一下DRV591——DRV594,专门的TEC控制IC,我用过,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 多谢 我现在用的9540内阻大概117mΩ,发热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M:

貌似很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 多谢 我现在用的9540内阻大概117mω,发热量大
9540是高栅压.    发热是因为没能饱和导通.     117moh已经不是发热主因了.

刚刚忘记了,你的电源仅5V,  那么电流就不会大.    单只双mos自身并联己可号称10A了.  足够,根本不会发热.

so-8, 小贴片封装.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

据我所知,半导体冷热偶是由N多个p-n结串并联而成.       标定12V的,在5V下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谢 shsyf 半导体制冷片有12V的 也有5V的

网友(2014-11-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教5V ...

看看安森美的80NO2

网友:
引用 网友M:
建议你考察一下DRV591——DRV594,专门的TEC控制IC,我用过,很好用。

有没有能达到10A的这样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