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收音机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6-21):
使用的是240*320的屏,刚上电没校准前点击那里都是输出0,0坐标值,校准后点击屏幕,感觉输出的坐标值很没有规律,相邻的坐标点会突然大幅度跳变,而且X坐标值不是0到240,Y坐标不是0到320,而是随机的0到65535的值。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还是驱动有问题?

SPI FLASH文件系统测试成功.
finsh>>touch up: (0, 0)
touch up: (0, 0)
touch up: (0, 0)
touch up: (0, 0)
touch up: (0, 0)
touch up: (0, 0)

finsh>>calibration()
        0, 0x00000000
finsh>>touch up: (1943, 1876)
touch up: (474, 1510)
touch up: (196, 128)
touch up: (219, 1917)
touch up: (1093, 1020)
file write succeed:
touch up: (65468, 64044)
touch up: (9, 64178)
touch up: (90, 64244)
touch up: (143, 64256)
touch up: (67, 63941)
touch up: (136, 64922)
touch up: (232, 64482)
touch up: (193, 64056)
touch up: (112, 64054)
touch up: (69, 64368)
touch up: (65303, 174)
touch up: (242, 140)
touch up: (244, 63518)
touch up: (65354, 63402)
touch up: (65291, 63358)
touch up: (16, 64495)
touch up: (68, 64519)
touch up: (264, 127)
touch up: (149, 160)
touch up: (53, 167)
touch up: (65515, 121)
touch up: (65428, 244)
touch up: (65344, 321)

网友:
TP质量问题.要换触摸. 可以发回(上海)换.

楼主:
谢谢aozima 的回答,经过测试,问题已经解决,不是TP问题,原来是驱动问题,当液晶驱动由竖屏改成横屏后,触摸屏的读X、Y坐标指令地址要相应对调:
#define TOUCH_MSR_Y  0xD0//0x90   //读X轴坐标指令 addr:1
#define TOUCH_MSR_X  0x90//0xD0   //读Y轴坐标指令 a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