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ENC03传感器温漂的方法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1-06-21):
如图所示,每个轴对角上装各装一个ENC03传感器,再加到LM324运放上做加减,输出后的电压送到AD处理(记得采样值要除于2),这样的话,当ENC03产生温漂时,由于两个ENC03都是向一个方向漂的,这样经LM324运算后的中点不会漂太多,尽管漂得不一样多,但至少可以减小ENC03的温漂。而当机体角度有变化时,对角的两个ENC03所测到的信号是相互反相的,经运放后也能够正切的反应出来,只不过输出电压多了一倍,所以采样值要除2后去计算角度。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有点意思,顶楼主。

楼主:
是有可能,还是没戏?成本上要多一倍的传感器

楼主:
主要是最近玩KK,那个ENC03一段时间就漂了,一直要手工修正姿态,MK的又太高深,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不会是我这个想法太异想天开了吧!!!

楼主:
刚刚想一下好像不对,这样运放变成要用正负电源供电,输出的电压中点变成0V,变化是从-V 到0V到+V,这样还不能直接送AD处理,记得AD好像没有办法处理负电压。

网友:
没必要这样干,这是硬件消除,引入别的东西,哪会引入更多的问题。你不如把芯片接好,放着,然后用单片机长时间采集其输出。漂移原因。是纯温漂还是有别的因素。当确定规律后,在软件上做消除会更有效。如果漂移跟温度有关,可以加上只感温探头测温而对应做校正。

网友:
不错的想法,不过6颗ENC-03的价格差不多够买颗L3G4200D了

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基准之间加个电阻就可以单电源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03漂移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不一定是单一的。这样找规律,用软件消除不一定能做到全面

楼主:
至于成本,那是因为我有kk飞控再加上手头上有几个LAMA的四合一板尸体上面有enc03刚好可以物尽其用,才有了这个想法回复【7楼】Clinging  哆拉C梦

网友:
我用xv3500就是这么干的...效果很明显。但麻烦在于事先得一个一个测试温度系数,挑出温度系数接近的焊在一起。可以做到升温十几度漂个0.1度/秒左右 。

网友:
运放用LMV358。

楼主:
哈哈,这样就爽了,可以开工试了,另外楼上的是用双电源还是单电源给运放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规律不一定是用眼看的,采样出数据,然后用各种滤波方式尝试处理一下数据。例如fft。
研究都是不断尝试而得到成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样就爽了,可以开工试了,另外楼上的是用双电源还是单电源给运放供电的

LMV358是单电源rail to rail的..国产的不行,要买正品。
建议楼主用先用面包板试试看,其他楼层说得有道理,且我也只能确定xv3500能这么用,可能ENC03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
可以...“大葱做过类似的”楼上那位

网友(2012-12-01):
没有看明白,这样两个ENC03不是输出同样的值吗?怎么放大?难道是将一个反着装?另外温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好像把4.7uf电容去掉啊!总是出现积分角度返回去的情况,不知道各路大神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还是使用tlc的轨对轨运算器吧,他输入阻抗为兆欧级,输入阻抗越大,对enc-03的漂移影响越小

网友:
MK也是采用这种运算放大器的

网友:
lz为什么不用数字的陀螺仪?比如mpu6050,高手们认为他们有什么弱点还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
明白楼主意思啦,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那样太笨重,成本也高不少
在同一轴向要求ENC03型号不能一样,不然会共振,需要一面用A,一面用B,两种信号的温度曲线不知一样不一样

网友:
差分放大,用来抑制共模干扰效果比较好,但是温漂的话,个体差异应该比较大吧,这样可就得不偿失了。。。(当初我也这么想过,不过是小封装的三轴传感器而且是贴在板子的正反面。。。

网友:
请问楼主试过这个方法了吗,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