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CR数字电桥的信号源的选择~

楼主(2011-06-21):
最近准备DIY个LCR数字电桥,其他部分原理已经基本搞清,各种芯片也基本都申请了,很快能收到,就是信号发生部分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电路分为几大部分,第一,检测信号和正交参考信号的发生;第二,相敏检波;第三,AD转换;第四,单片机处理及控制。其中,相敏检波我申请了模拟乘法器芯片MPY634和低通滤波器芯片uaf42,AD转换申请了7135芯片,单片机就是51啦。
关键是信号源用什么呢?信号源要能方便的调整频率和相位。是用专门的DDS芯片呢,比如带两路正交输出的AD9854或者AD9833等;或者直接用单片机配合普通DA芯片查表输出正弦波;或者还有其他方案?哪种合适呢?请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对了,还有,如果要实现测试信号(正弦波)幅值的调整,比如25mv,250mv,1v.这样小幅值下可以实现在线测量元件,就不用焊下来了。那么电路上怎么实现比较好,用运放衰减信号可以吗?对于我这个整体方案各位有什么建议吗?哪里还需要改进?

网友(2011-09-09):
请问楼主还在吗?不知道您的 LCR 电挢是否开始制作了?

我已经成功制作出了一个 LCR 电挢,是叁考人家发布的软硬件资料照做的,

有空欢迎来叁观我的讨自由轴法讨论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90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SIR&bbs_id=9999

网友A(2011-10-24):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想做个lcr,网上的资料都太虚了,能给我发一份你的资料吗?
181710348@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吗?加我QQ,请教点LCR的知识啊,181710348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來看我的帖子吧,我連出處都有寫出來。

网友:
用不用信号发生那种不行啊? 老式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