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unsigned char key_id2=0;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2]==0x08)              //有按键按下时,key[2]==0x08
   {
    key_id2=1;
   }
   if(key_id2==1)
   {
    dis[6]=0x02;  //灯亮
   }
  }
}
为什么一放开按键灯就灭了的。。。。不是说如果key[2]==0x08的话,那么key_id=1,我都没将key_id给0。正常情况下,key_id不是一直为1吗?

网友:
你没有消抖动啊,按键在按下和释放瞬间会有些通断的间断性接触。所以要软件消抖。也可以硬件消抖。

网友:
么回复【楼主位】fdingy

key[2]是什么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没定时喂狗,所以不停的复位,在whlie(1)加喂狗指令就可以了